[闪迪] SDTNPACHEM_016G SLC上一些主控的实验

楼主(2023-11-16):
这段时间逛闲鱼想看看有没有便宜的16G SLC,英特尔的JCNE1和HCND1已经玩腻了,正好看见SDTNPACHEM_016G,单颗价格不到9元,虽然是异步颗粒速度不快,但是价格便宜。正巧也看见论坛有大佬之前发过帖子,于是手痒买了一些玩玩。给大家泼一盆凉水,这SLC的坏块很多,很多是有100多的坏块,有的时候只能降容开卡,想入手的自己考虑下。
一、先说IS917,我单贴和双贴都试过了,速度都是30mb/s,不知道之前那个大佬的40mb/s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尝试换过几个版本的工具,结果是一样的。具体速度和跳线看下图。
IS917双贴速度

IS917单贴速度

两款单贴板子的跳线

双贴板子的跳线
二、SM3257和SM3267,无法量产,一直提示缺少参数,无这个颗粒的ID,我有尝试自己根据同ID的东芝颗粒(45改98)自己修改和添加,无果。尝试了很多版本的工具也是说缺少参数,这就很奇怪,明明添加了参数。
三、FC1179,选用的是4ce的版本,单贴能开出,但是过一会就掉盘,短接能暂时认到颗粒,但是几秒后ID就显示为0,换过板子和软件无果。双贴的话量产一直报错,换过很多版本的软件无果。
四、AU6989,无论是老的6989SN还是新一点的6989-GTE,中间我还试过6989-GT和6989SNL,结果都是一样的,只能量产出8G,我把在IS917上量产好的颗粒拆下换到AU6989上结果一样。最后用了一个邪乎的方法,就指定一个制程差不多的闪迪32G颗粒,然后一定要选容量优先,这样才能量产出16G,但是速度不快,写是8mb/s,读是15mb/s,量产时选速度优先会提示坏块过多而报错。同样还是换过很多版本的软件,结果一样。
五、CBM2199,我用的是CBM2199S,自己超频,把设置里面的参数从33改为25,速度如下图。

2199单贴速度
六、PS2251-07,单贴还是双贴用黑片工具都开不出,放弃了。

楼主:
有点后悔买这颗粒了,不能上3257太可惜了,能用的2.0主控我目前就知道一个芯邦的2199,不是很好出手。

网友A:
我有两个帖子[1][2]
都是贴 SM2246EN 的

这颗粒确实比其他 SLC 体质差
之前买的那 48 颗做了三个 256G 盘
贴 46EN RDT 都是 ECC2 才能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个帖子[1][2]
都是贴 SM2246EN 的

ecc2 不是很厉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c2 不是很厉害吗

我之前手中的SLC,尤其老制程
都是 ECC1 过 RDT 的

网友:
前来学习903超频技术

网友:
这个片实在是没啥意思玩,3.0速度也就到40,2.0就更鸡肋了我是贴了一片在2251-67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后悔买这颗粒了,不能上3257太可惜了,能用的2.0主控我目前就知道一个芯邦的2199,不是很好出手。 ...

2199万能主控  坏块抓的干净   随便贴上都能开卡

网友(2023-12-18):
闪迪的slc最烂,最好的是英特尔的,有bga152的,价格死贵,东芝的32nm也不错,至于8h2h,看看就好,没啥意思,而且24nm制程,数据持久度肯定不如32nm,这玩意,速度也就那么回事,主要是个情怀,另外如果长期保存数据,时间能稍微长点

网友C(2024-07-18):
你好,我用IS917和SDTNPMBHEM-016G配,显示IDBT失败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24-12-01):
现在的价格在15元一颗了,看黄鱼的时候常看到,看到楼主的贴后,就没有了以前的冲动

楼主(2025-03-12):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IS917和SDTNPMBHEM-016G配,显示IDBT失败是什么意思呢?

IS917文件里面有一个SETTING.SET的文件,用文本打开后,把所有的IDBT后面的数字改成0(还是1来着我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