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要把如此多的小板,模块装到一个大盒子里,脑子都累傻了

楼主(2023-11-16):
24V,4A电源裸板,PWM直流大功率调速板,快充板,5V电源板,

要能装能卸,还要安全,还有稳固,还有各种输出口,开关

不过盒子够大了,总不能再大啊,就是不够结实,怕打孔裂了,

楼主:
螺蛳壳里做道场。没有想到有难度。哈哈

网友:
装是可真不少

网友:
安装没难度,散热是大问题

网友:
等到看看你的成品

网友:
DIY的乐趣!

网友:
元件这么多,要做什么

网友:
看起来是大工程啊

网友:
旋钮,显示,USB口在顶盖。接线端子在侧边,220不建议用用5521口。三个大板子放底层应该很宽松,其他的板子可以悬浮或者立式贴在侧壁上。

网友:
等着看成品,要不要主动散热啊

网友:
用塑料板子隔呗

网友:
散热会是个问题啊

网友:
怎么固定,不是平放?

网友:
这个装倒是好装,就是得想法隔离开来,还得稳定运行

网友:
看起来不好固定啊

网友:
整合一下吧。

网友:
如果用3D打印来做外壳,不仅更美观而且空间利用更合理。

网友:
还是整合一下好, 要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搞个合适大小的洞洞板一个个固定安装

网友:
超市的透明盒子,可以剪成塑料片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