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两根五菱尾门液压杆

楼主(2023-11-16):
今天无聊拆2个报废换下来的液压杆,一个完全漏气泄压一个还是完好。

撑开的是好的用全力也压不回去。
用钢锯沿着那个安装留下的印子锯一圈就开了

锯开后里面就是像打气筒的活塞结构

为防止螺丝脱落端头铆上了

这是最后得到的成果2跟30CM长的M10光轴。

网友A:
这么长的杆子做点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杆子做点什么用

可以做个伸缩晾衣架或者遮阳幕

网友B:
外壳都锈成这样了啊,不是说这玩意很危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杆子做点什么用

拆下来就是要废物利用的,最近打算做个可升降MINI小台锯,这光轴嘛就锯4根想用来做升降台的导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都锈成这样了啊,不是说这玩意很危险吗?

外壳绣成这样也正常本身都用了10年了,拆下来后存放的环境比较潮湿。要说危险我才开始拆也是这么想的,拆那根完好的液压杆时我是用锯子在上端拉了个小口子先放气泄压的,开始还担心里面有油喷溅用塑料布包裹着锯的,锯开时只听到“扑哧”一声放完气就没事了。

网友:
得到两根不锈钢

网友:
这材料是钢的吧,不大看见锈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绣成这样也正常本身都用了10年了,拆下来后存放的环境比较潮湿。要说危险我才开始拆也是这么想的,拆 ...

本身装在车上应该还好,估计是存放环境原因造成的锈吧。

网友:
尾箱气弹簧里面就是压缩气体?怪不得两年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