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容SM3257ENBA量产不过显示没有匹配id

楼主(2023-11-17):
量产不过显示没有id  15nm   19nm全部过了一遍都不行    单贴板没有跳线   有大神给指导下

网友:
没有贴好,重焊

网友:
报错那里看ce好像全是0,支持2楼,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闪存选择对了吗

楼主:
板子都快被我干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都快被我干废了

这焊功跟我有一拼...

=======================

网友:
之前我焊废的,现在还在吃灰呢,还没嫖到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焊功跟我有一拼...

T12的烙铁不好用   还没有8块钱936的好用  T12 310度两遍就把板子烫成这样了

网友B:
我贴的是TH58TEG7DDJTA20也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贴的是TH58TEG7DDJTA20也过不去

网友:
只要焊锡好,什么烙铁都可以。最早玩儿U盘时一把几元钱的内热20W烙铁照样做了几十个U盘。

网友(2024-04-11):
焊工有待有待有待提高 !失败了之后要对温控进行适当调整!直到合适!

网友(2025-02-23):
失败了之后要对温控进行适当调整!直到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