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bga100拆机m2颗粒,32g的颗粒,这啥怪东西,只有数字...

楼主(2023-11-17):
bga100拆机m2颗粒,32g的颗粒,这啥怪东西,只有数字...也不知道is903支持不?也不知道是什么颗粒?

网友:
大概率是镁光白片,ADATA爱用这种自封片。之前有一片MSATA的,也是类似颗粒。

网友:
基本上是镁光的颗粒,mSATA拆过支持903的

网友:
自封装的颗粒,看不出来的,上测试架吧

网友:
一楼的正确率高,,威刚大部分用的都是 美光白片,,内存,闪存,,有些自封LOGO

网友:
sf2281支持颗粒,903基本都支持,放心上903

网友A:
sf主控应该是mlc……自己用的管他怎么白片黑片…拆都拆了…小黄鱼有卖bga100的903…支持双贴美滋滋
只是m2的…sf板子我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主控应该是mlc……自己用的管他怎么白片黑片…拆都拆了…小黄鱼有卖bga100的903…支持双贴美滋滋
...

其实这个不是标准的m2板子,这是某机型专用的接口。。。要转接卡才能正常使用,再说了,买了转接卡转接,这个固态也不一定是好的,反正买东西卖家附赠的东西,拆了手搓u盘得了,嘿嘿。

网友B:
金手指只有一面?

网友:
几个闪存焊盘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sf主控应该是mlc……自己用的管他怎么白片黑片…拆都拆了…小黄鱼有卖bga100的903…支持双贴美滋滋
...

这是华硕的某几个机型定制的特殊尺寸的mSATA固态硬盘,走SATA通道的,拆颗粒是它的最佳归宿

网友:
BGA100的903板子很贵哦,而且镁光还用BGA100封装的颗粒,大几率还是L74A制程的产品,4CE、4Die、32GB,双贴903读速200写速70左右的水平,比较浪费903哦。

tips:BGA100封装是不能像BGA132那样旋转180°使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手指只有一面?

对,一面。。。华硕笔记本某机型定制的,要转接卡才能转成正常SATA的来使用,这个也不一定是好的。。。直接嘎了。。。拆解

网友:
2281应该都是MLC颗粒,3267 3281  903一个度可以上

网友:
NW296
32G
  MLC
BGA100
ID和CFAAB CBAAA 一样

  2C88044B 25NM

网友(2024-01-12):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不是标准的m2板子,这是某机型专用的接口。。。要转接卡才能正常使用,再说了,买了转接卡转接, ...

该不会是华硕刀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