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先锋DV-636D DVD播放机拆解

楼主(2023-11-17):
工字不出头,打罗丝就是打罗丝,别无他法特地请假休息了一天,然后花了点时间把小日子造的先锋DVD简单拆解,不是宣传小日子而是闲得很,顺便看看里面的河污水干了没有

网友:
比较早期的了吧,元件挺多的。后期的各种山货,电源板和解码板集成度高,板子面积小得很格力乱入!

网友:
雅马哈的数字解码芯片,我还是喜欢光纤或者同轴输出!

网友:
现在的技术比它简洁多了。

网友:
比较早期的了,元件挺多的。

网友:
音响配空调这样不搭啊

网友:
经典老货,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可以   就是现在还看DVD?

网友A:
恕我直言,这图片拍得让人毫无仔细观看的欲望。1080P的显示器要分三段看一幅图。

我有个建议,苹果手机怕找有个正方形模式,特别适合发帖,可以随便转动,不影响观感,安卓应该也有,建议大家使用。

大家注意没有,我发帖的图片都是方的,除非截图之类的。

网友:
别的不说,电路板的标识是真清晰啊,对于维修来说太方便了

网友:
早期先锋还是可以的,没看到光头,是不是1730

网友:
以前的电器板子上的料真多,不像现在的,很多都是一芯方案

网友:
当年的高端货啊

网友:
早期的了,元件挺多的。

网友:
电源用料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这图片拍得让人毫无仔细观看的欲望。1080P的显示器要分三段看一幅图。

我有个建议,苹果手机怕 ...

还特意去看了下,你发的贴子图片都是方形的

网友:
电子板还真很用料,同期的山寨差多了。

网友:
我家还有一台SONY的DVD,哪天我也拿出来拆着玩。

网友:
好机器,做工不错

网友:
杜比,DTS,环绕声解码,都是独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