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充电器对镍氢电池比较友好?

楼主(2023-11-17):
手上的万能充电器(支持各种类型电池),充镍氢电池好像还是会发热
为何充满后,不会自动停止通电呢
如果停止充电,是否电池就不会发热了

网友:
松下有很多种充电器,买智能的那种

网友:
估计都大差不差

网友:
镍氢电池号称没有记忆效应,是真的吗?

网友A:
十多年前索尼的CS2A就不错。

网友B:
感觉镍氢电池充电发热都大,除非慢充

网友:
镍氢充电器比较友好

网友:
用的力特朗,充着很安全

网友:
发热正常,不超压就行了

网友:
充电发热很正常啊,除非慢充充电。

网友:
用慢充就好

网友C:
那种发热很大的应该是傻充吧,里面一个变压器,然后一个电阻一个两极管的那样式儿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力特朗充电器,这种充电器充电完成后(红灯变绿灯以后),还有8mA左右的充电电流。

网友D:
买智能充电器。
恒流充电,充电末期电流过大肯定会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发热很大的应该是傻充吧,里面一个变压器,然后一个电阻一个两极管的那样式儿的 ...

同时支持18650,还支持镍氢,这种不算傻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智能充电器。
恒流充电,充电末期电流过大肯定会热。

同时支持18650和镍氢,这个充电器到充电末期还是恒流充电,没降低充电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镍氢电池充电发热都大,除非慢充

慢充啥样子的?

网友:
很多慢充都没有自动停止,或者停止是按时间计算的。

我见过很多充电器,其实都不是很满意,原因是充电电池差异很多,充电器很难适应各种电池

最安全的方法还是用恒压带限流充电,只是充满时间比较长,但是对电池是最好的。

网友:
用4056模块,降低充电电流到镍氢电池的许可,串联三节镍氢电池直接充就可以了(三节电池要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多年前索尼的CS2A就不错。

你平时用CS2A给镍氢充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