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电子门锁,第二颗电池掉电明显快

楼主(2023-11-17):
就是图上这种锁,统一换了耐时一次性锂电池,
两年后的今天报低电量了,
拆出来一看,从上往下的第二颗电压已经只有0.6V了,其他电池依然1.5V
暂时弄个垃圾电池替换一下2号,又正常使用了
今天是2023年11月17日,顺便mark一下,过段时间再看看

我就觉得很奇怪,为啥偏偏第二颗掉那么快,求前辈辅导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质量问题,也有可能 这串电池组 在设计上 某1节电池或2节电池被单独接出去给某个 记忆电路之类的东西供电了。。

网友:
应该是一致性不好,第二节电池质量有问题。

网友:
用了两年了,这个电池不错

网友:
第二节电池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
一致性不好,第二节电池质量有问题。

网友:
电池质量问题吧

网友:
电池内阻不一样,第二节特差,先放完电了。多节电池组电池要选一至行好的,才用的长久。

网友:
一致性不太行吧

网友:
看看电池盒的接线,如果只有一个正极和负极,中间没有引线,那肯定是第二节电池性能不好

网友:
我家门锁买来就用京东买的惠寻,一年了测试电压还有1.3V,很均匀,还能用,

忍不住又换了一组新电池上去,否则买一盒电池用到过期了。

网友:
耐时以前用过,好像不怎么样。

网友:
电池体质不同,正常。

网友:
先确定一下这四节电池连接方式的问题,再考虑电池品质差异的问题。

网友:
电池很耐用,我的5000mA锂电池也就半年到十个月左右。

网友:
每次换一组新电池都是第二颗消耗最快?

网友:
大概率是电池一致性问题

网友:
个别电池品质不好,

网友:
每次都这样,那就是第二节还接有其他负载,拆开看看

网友:
调换一下位置试试,极有可能是该位置的电池品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