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前置滤水器,这种反冲洗前置滤水器可靠吗?

楼主(2023-11-17):
这个滤水器可靠吗?

网友:
有胜于无!

网友:
还是要买大品牌

网友:
心里安慰作用大于实际作用。

网友:
价格说明了一切。

网友:
这东西不如pp棉过滤器

网友:
对耐久性有要求的东西,最好还是品牌的或者是信得过的。

网友:
有比没有强,具体需不需要看入户自来水质

网友:
黄铜的基本含铅,久了产生铜绿

网友:
前置滤水器本身定位就是过滤泥沙等大颗粒异物. 是可以冲洗后再用的

网友:
心里安慰作用大

网友:
看到一个自己安装这东西的,结果整个楼道发大水了

网友:
感觉还是有点用的,前置过滤嘛,主要是过滤一些肉眼可见的颗粒,而且不用换滤芯,隔段时间冲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只能滤掉泥沙这类东西,反冲洗功能可能是智商税(反正我家得反冲洗根本没用,半年得拆开滤网用刷子才能刷干净,反冲洗根本冲不干净),地方够得话建议不锈钢外壳+pp棉好,

网友:
我买的京东京造的,300多块,能滤细小泥沙,停过水的就知道了,停水后接的水都有很多泥沙,这种几十块的效果不敢保证。

网友:
还没有用过滤水器。

网友:
一般用水环境用个前置pp棉就行了。

网友:
觉得前置过滤器不能用金属过滤器,迟早要堵,因为无论是什么金属都要生成水锈。最好用PP棉,每半年换一次滤芯就行,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