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DCA2055锂电钻 电池保护板上没有MOS管

楼主(2023-11-17):
在鱼塘里闲逛看到这个东成锂电钻,有一点不明白,请教一下大家:东成电池保护板上没有MOS管,但这款锂电钻配的却是直充,

那么如何保证各串不过充呢?附上两个图片供大家参考,其中一下是保护板的内部图片。有明白朋友说一下,还有那位手里有这
电钻的话说一下感觉,想入一把。

网友:
Q1可能就是呀

楼主:
Q1肯定不是,你仔细看一下,电池的正负极都是直接连接到输出簧片上的,这种情况是不会有MOS管的。

网友:
名气很大,从来不买他家的东西。

网友:
是不是保护板在钻上?

网友A:
保护在钻上,可以理解,能保护不过放,
但是充电,应该也在钻上,这样就说得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在钻上,可以理解,能保护不过放,
但是充电,应该也在钻上,这样就说得通了 ...

据说,东成的20v锂电工具,放电保护在机器上,充电保护在充电器上,所以东成的18v配件与20v的不通用,一句话就是锂电池的充放电保护电路换了位置

楼主:
这种直充就两根线,所以肯定没有保护作用,那么充电保护只能在保护板上,所以你说的可以是对的,Q1应该就是一个MOS管,充电时用来保护电池不过充,但是如果用座充给这种电池充电的话保护功能应该在座充内,这个Q1就用不到了。

网友:
放电大功率,MOS不太可靠,再加上电钻上有MOS,所以都集成到了工具上,充电目前有两种,一种是跟充电器通信,另一种是保护板上有充电MOS,走另一条线路的。并不是直接走的放电线路。

网友:
充电口应该是连到了Q1上, 所以是有保护的

网友:
不知道,看你们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