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耐艾斯的无刷角磨机不知道质量如何

楼主(2023-11-17):
想买个无刷角磨机,PDD上有个耐艾斯品牌的角磨机,裸机才60多块,不知道质量怎样?

网友:
臭鱼里大艺裸机100左右吧

网友A:
通版,大路货,关键看电池。官网角磨机图片配齿锯片,有点不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版,大路货,关键看电池。官网角磨机图片配齿锯片,有点不厚道啊!

裸机没有东西配的

网友B:
不建议买,买这个还不如买个普通牌子有刷的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买,买这个还不如买个普通牌子有刷的角磨机。

谢谢,但无线的基本都是无刷的吧

网友:
还可以,60还要啥自行车!我有这个牌子的电钻和电扳手,自己用用还可以,也不干大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无线的基本都是无刷的吧

知道为什么便宜吗(60其实算贵的了)?首先是配件和材质,线圈铝的,齿轮箱少轴承,其次驱动小马拉大车,很容易烧驱动,而且全机最贵的就是驱动了。再有就是力小,这些杂牌低质的无刷的力还不如同价位的有刷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买过也用过只不过不是你说的这个牌子。

网友:
我买了这个牌子的电扳手,看做工还行吧

网友:
有这个牌子的锂电锤 夏天还凑合 冬天电池不忍直视,

网友(2024-02-22):
看着还不错,家用合适。

网友:
有这个牌子的锂电锤 ,观感还算不错的 但是我还是买了其他品牌价格更加低的角磨机,记得好像不到50的价 因为买这类公版的锂电锤,锂角磨机都是不带电池的裸机

网友(2024-05-15):
机身材料,强度欠佳一

网友:
买过一百多的,钢丝刷刷木围栏,一平米就没电了

网友(2024-09-15):
裸机家用无敌,电池必须自己配好点的真10c放电20a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