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P已识别芯片,开卡报错ISP fail

楼主(2023-11-17):
识别芯片型号了,字串都对得上,点Start就ISP fail了,求助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迅维网一类的论坛去问

楼主:
迅维网建议我到数码之家问!

网友A:
8108,ISP Fail,获取9081双核FlyCode ISP文件失败。,1、请确认软件包没有丢失文件。

其实就是这个包里没有对应芯片的固件文件,N28的软件开不了N48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108,ISP Fail,获取9081双核FlyCode ISP文件失败。,1、请确认软件包没有丢失文件。

其实就是这个包里没有 ...

大牛传一个给伙计们开开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牛传一个给伙计们开开眼吧

老兄客气了,我可不是什么大牛,我也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08,ISP Fail,获取9081双核FlyCode ISP文件失败。,1、请确认软件包没有丢失文件。

其实就是这个包里没有 ...

N48R的包还是直接包含在N28这个版本的包里,我试试丢到N38的版本看看行不行吧,没找到免费的N48的应用,找不到就只能慢慢等了!

网友C:
呃,你还需要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你还需要学习下

虚心请教。

网友(2024-03-29):
引用 楼主:
迅维网建议我到数码之家问!

哈哈哈  笑死我了

网友(2025-01-29):
8108,ISP Fail,获取9081双核FlyCode ISP文件失败。,1、请确认软件包没有丢失文件

网友:
8108,ISP Fail,获取9081双核FlyCode ISP文件失败。,1、请确认软件包没有丢失文件  也是卡在这里,有没有文件啊。我下载子很多固件开卡工具就这个版本可以识别,里面还少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