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家里一台闲置的HP DeskJet 630C打印机,没有win7 64位驱动咋办?

楼主(2023-11-17):
家里一台闲置的HP DeskJet 630C打印机,有20年了,没有win7 64位驱动咋办?

网友:
简单,系统装个XP就行了呗〇
或者装个双系统,需要打印的时候,进XP
平时就进Win7
再不行就搞一台电脑。、、

网友:
二楼已解决

网友:
系统自带的不行?

网友:
uos系统不是号称解决了利旧驱动问题吗,可以试试

网友A:
刷路由做打印服务器,一下子连无线都有了

网友:
整个虚拟机装Win 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路由做打印服务器,一下子连无线都有了

打印服务器还需要解决打印机驱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服务器还需要解决打印机驱动吗?

可能需要

网友:
win7有微软官方的xp虚拟机

楼主:
现在就是没有驱动啊

网友:
虚拟机装XP,或者换系统...

=========

网友:
选择型号近似的,也可以使用。装Win10,大概率会匹配一个类似的驱动,Win10内置支持 Deskjet 660C
https://support.hp.com/cn-zh/document/ish_2825606-2452995-16

网友:
安装类似型号的驱动。win10 可以支持610、615、640。实践出真知

网友:
找型号相似的驱动就行

网友:
你找找很多官方驱动网站里写着不带WIN7 但是你要自己下载下来看看包 也许会有惊喜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630c确实没有官方驱动下载了

网友:
没办法只能换打印机或装XP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路由做打印服务器,一下子连无线都有了

路由做打印服务器一样离不开驱动,,,,

装XP,WIN7-32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