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某鱼上的大佬讲2246en开slc模式的事,具体怎么做有人知道吗?

楼主(2023-11-17):
问大佬,人家说这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表示没这么玩过,好奇心满满………

网友:
放大看看是多少

网友:
我只知道选择100%,容量减少一半,有人说这就是开成SLC模式,但是具体不了解

网友:
46EN主控这傻***也能吹细分电压?喜闻乐见

网友:
别的不说,图片中这个rdt跑了也是白跑。人家要高温跑的,它这个才43度跑啥rdt。

网友A:
感觉应该没讲的这么牛,2246EN开Strong Page就是开PSLC了,细分电压这个真能做到吗?这个是我孤陋寡闻了,支持唐哥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没讲的这么牛,2246EN开Strong Page就是开PSLC了,细分电压这个真能做到吗?这个是我孤陋寡闻了, ...

strong page和slc关系不大,只是smi主控开启强页面之后误打误撞触发了pslc罢了,是固件bug还是故意设定不得而知,有幸见到过46en原厂pslc固件,人家是直接调整slc area滑块到一半开启的,并不是勾选什么所谓的strong page

网友:
都是大佬
俺就是看到了
然后觉得很震撼
过来学习一下新鲜的生产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rong page和slc关系不大,只是smi主控开启强页面之后误打误撞触发了pslc罢了,是固件bug还是故意设定不 ...

感谢大佬指正,我在看2258开pslc的时候就在好奇为什么2246这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rong page和slc关系不大,只是smi主控开启强页面之后误打误撞触发了pslc罢了,是固件bug还是故意设定不 ...

全盘SLC版本只有XDDJ XDDL L95B的参数,我也见过,所以之前怼勾半页模式的所谓“pSLC”的那两个x逼,更搞笑的是这两个满脑子SLC的x逼竟然连个真SLC都没有,我还特意找了个46EN NW711试了一下勾strong page能开卡pass,都真SLC了还能pSLC也是搞笑得不行,后面我看到半页模式的pSLC帖子直接略过懒得回复,再后面这两个x逼开始狂吹低压编程 电压细分之类的脑洞大活ohh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