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检联想 ThinkVision X24I-10

楼主(2023-11-17):
得一坏的 联想 ThinkVision X24I-10,在坛子里,最大爱好就是拆。顺带检修一下。
铭牌。正品身份证~出厂日期是五年前了,说实话,现在的屏幕能用五年算不错了。
先说说故障现象吧,有图像时就这样:有显示,屏有线,有抖动。
没有图像时就这样:灰屏。
设计之初还留了个拆壳口,这里有个缺口,从这里下手拆外壳就很容易。好评。
拆机很简单,都是卡扣与镙丝。
看看驱动板与按键板
在这里顺带检修一下,把驱动板屏排线拆下来看看。虽然上电后没图像,但是开机瞬间还是可以看到屏有亮,然后可以看到有故障现象闪一下然后黑屏的。由此大概可以判断驱动板是没有问题的。
继续拆,外壳全拆了就只剩下屏面板了。屏是LG  LM238WF2 极易坏的一屏。
继续拆,看一下屏边板。
现在检修一下。重点检修芯片周边,为什么要一来就重点检修这个芯片周边。
因为使用了人体测温机,十只手指轮流放芯片SW5099B 上,都是烫得快不能放上手。顺带也上手检测了周边元件。电感L2一样温高吓人!其他元件无明显烫手情况。
上手检测的时候,偶有接触元件,会导致灰屏的情况。
同时,通过观察。有图像显示时,芯片SW5099B  电感L2 发热严重。然后灰屏时又降温了。
然后又可以显示时,芯片SW5099B  电感L2又发热了。如此反复,也没啥规律。
查询芯片SW5099B,为DC-DC电路的电源管理芯片顺带查询了其他,发现很多维修师父都维修过类似的。发些外网链接供大家一并参考。
1: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1128-1-1.html   戴尔Dell P2417H花屏重影
2:  https://www.jdwx.info/thread-848815-1-1.html  面板型号LM238WF2  芯片SW5099B烫手)

3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0416-1-1.html  (修复U2414H
想想自己若要修,最好维修也就拆检一下芯片SW5099B 周边的元件。要换这个芯片,得用风枪,还得买芯片。还不确定能好。
再继续检修,应该就要检查一下屏面板有没有短路漏电什么的。
还没有空。有空再查~~~~~~~~~~~~~~~~~~~

这里补充一下关键点位电压:

网友:
年时间就挂了,美帝良心想的质量也就这样啦。
  我自家自用的2009年入的DELL戴尔2209WA二十二寸IPS屏用到现在还没挂掉,CCFL背光的显示器护眼睛看久了也不累眼。

网友A:
2016年又入了三台库存货自家用。还是2009年生产的这种老式的CCFL背光的IPS屏幕比较护眼睛,显示器和手机屏幕坏了可以立马更换,眼睛看坏掉了就大麻烦啦,多少钱都不够去医院眼科的。
  大多数人是手机把眼睛搞坏的-->现在的手机厂家全部学坏了,几乎全部用上了瞎眼睛而且寿命短的OLED屏幕。
  现在的手机屏幕用OLED屏幕就是生产快消品赚钱的思路。厂家才不管用户瞎眼睛的问题呢。
  LCD屏使用寿命长,太耐用啦不方便厂家赚钱(如果不是物理损坏,LCD屏幕用十年时间一般不成问题)。LCD屏是怎么衰落的 ❓❓是LCD不实用吗❓❓不是的。是LCD技术太成熟啦。而且屏幕寿命还长,用户只要不摔坏能用个五、六年(我自用的LCD屏二手大船货SONY就用了四年多,现在换了大船货夏普R3也是LCD屏幕120hz高刷)……各种原因导致厂商生产LCD屏幕利润很低不赚钱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推平均寿命短、不耐用、而且瞎眼睛的OLED屏幕,以谋取更多的利润。【流量经济】之下,OLED屏幕这种瞎眼睛屏幕最后肥了爱尔眼科与全国的眼睛店、近视镜片厂家,白内障、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飞蚊症、干眼症……逐年增多又拉动了医疗GDP。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6年又入了三台库存货自家用。还是2009年生产的这种老式的CCFL背光的IPS屏幕比较护眼睛,显示器 ...

我怀疑你在卖广告,但我又没有证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你在卖广告,但我又没有证据~

俺们在安利眼科医学常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你在卖广告,但我又没有证据~

俺在安利眼科医学常识。
像这种京东方BOE生产的IPS屏幕又有高能蓝光又PWM频闪严重的屏幕最瞎眼睛啦。

网友B:
这个屏幕到板子的走线简直是智障啊,为了拼装凑合这个板子,走一圈,板子都舍不得重新设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幕到板子的走线简直是智障啊,为了拼装凑合这个板子,走一圈,板子都舍不得重新设计一下 ...

看标牌,这型号好像是美帝良心想自家工厂生的,所以走线智障。如果找大厂代工(比如:福建捷联电子、富士康群康科技……)就不会出现这种智障现象了。术业有专攻,一线大代工厂的质量反而比它自家生产的质量好。

网友C:
3楼的和我家用一样的屏。当时买得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幕到板子的走线简直是智障啊,为了拼装凑合这个板子,走一圈,板子都舍不得重新设计一下 ...

是比较智。可能产量大,要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楼的和我家用一样的屏。当时买得不便宜啊。

是咯。还记得dell这个型号2009年初刚上市时JD行货价¥1499元。

  我的CRT显示器换第一台液晶显示器就是dell这个型号,当年JD行货花了¥1499元,按照通货膨胀一年一年累加,2009年的¥1499元相当今天¥5000块。
  之后很快就学精了,不花恁多钱交【行货税了。要么便宜淘经典型号的库存货,要么便宜淘大船货EIZO艺卓MVA屏、GateWay  IPS屏……之类便宜又护眼,质量好再服役个年都成。

网友:
这个期待一下,等待楼主换电源芯片看结果。

网友D:
LCD屏用3年没问题。现在的OLED屏用2年就烧了。
三星质保一年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D屏用3年没问题。现在的OLED屏用2年就烧了。
三星质保一年就是这个道理。 ...

是的,现在的流量经济就是生产OLED屏短命货这些电子快消品赚钱

网友:
之前有个飞利浦的显示器,屏忘记是WF1还是WF2的,颜色巨差

网友E:
良心想这应该是笔记本电源造多了用不完,拿这显示器消化笔记本电源库存的吧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个,也换过芯片,还是灰屏,总听到是屏幕哪里有声音,怀疑是屏幕哪里短路,心累,不搞了

网友:
不看好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良心想这应该是笔记本电源造多了用不完,拿这显示器消化笔记本电源库存的吧 ...

貌似良心想没有自家的电源工厂啊❓❓
  良心想的产品的电脑电源,充电头,电源适配器……全是找几大台系电源代工厂给它代工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