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电子工业水平,PANDA(熊猫)半导体收音机

楼主(2023-11-17):
据说是当年出口的机型

熊猫牌B-802-1型收音机

南京无线电厂出品

概况

本机为8管3波段便携式收音机,机内装有磁棒天线及拉杆天线,具有高、低音音调控制装置及短波频率
展宽旋钮。另外,本机还有外接耳机插座及外接天线插孔。
采用4 节2号电池供电。扬声器直径为 80mm,阻抗为8Ω。

主要性能

1. 频率范围:中波 535~1605 KHz
                    短波 1  3.9~9 nMHz
                    短波 2  9~18 MHz
2•灵敏度:中波不劣于 1.5 mV/m
                 短波不劣于 120 uV
                 选择性:>23dB
4. 不失真功率,100 mW

各管子功能及工作点电流

代号   型号               功能          工作点电流(mA)

BG1    3AG24             混频             0.25-0.6
BG2    3AG23             本振             0.7-2.0
BG3    3AG21             一中放         0.5
BG4    3AG21             二中放         0.6-0.8
BG5    3AX24             低放            1
BG6    3AX24             低放            1.5
BG7.8  3AX22x2         功放            2

壳子太烂了影响观感就不看了。

看看线路板

中短波磁棒天线一体式,左中右短▼

拉线微调电容▼

金属化纸介电容▼

云母电容▼

锗高频三极管3AG24  ▼

锗高频三极管3AG21  ▼

电解电容▼

印有生产日期的碳膜电阻▼

人工焊接焊点,那年头波峰焊技术还没有吧?▼

不得不说这线的质量是真的好。50年了线皮还没有老化得跟铁丝一样,还是软的▼

光鲜亮丽的频率刻度盘▼

原理图▼

印刷板▼

网友A:
在哪个年代这些产品都是属于奢侈品,使用的原件在当时都是上品,一般老百姓买不起,一个月工资才十几二十元钱,这个收音机要几十上百元,

网友B:
估计电容都已经失效了把

网友:
水平一般啊

网友C:
当年的顶级科技活

网友D:
这种电路板的铜箔非常容易翘起来。几乎换一次零件就会翘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的顶级科技活

当年的电子工业差距还不是很大

网友E:
貌似这些元件现在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板的铜箔非常容易翘起来。几乎换一次零件就会翘起。

胶水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容都已经失效了把

没有彻底失效,有些有漏电影响不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板的铜箔非常容易翘起来。几乎换一次零件就会翘起。

温度时间控制好没有那么容易脱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这些元件现在都没有了

目前部分元件有全新库存的

网友:
用现代得技术去衡量那是一般,但器件的用料是货真价实,元件的管脚除了三极管是铁的,其余全是铜脚

网友F:
纸基板,做工一丝不苟的磁棒天线,和暴多的云母电容,只能在当年的收音机产品上看到,后面的电子设备,就没有云母电容和做工这么细的磁棒线圈了

网友:
拉线盘直径那么小,频率刻度盘怎么那么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纸基板,做工一丝不苟的磁棒天线,和暴多的云母电容,只能在当年的收音机产品上看到,后面的电子设备,就没 ...

那个年代虽然技术不太行,但是做产品还是很用心,另PCB板不像是纸板,板子掰断截面有像玻璃丝一样的丝状物。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个年代虽然技术不太行,但是做产品还是很用心,另PCB板不像是纸板,板子掰断截面有像玻璃丝一样的丝状 ...

那时代的电路板,有一股特别的味道,用烙铁烫更明显,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防虫

网友:
几十年前自己做过7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个年代这些产品都是属于奢侈品,使用的原件在当时都是上品,一般老百姓买不起,一个月工资才十几二十元 ...

是的,这个属于二级机,比大众用的三四级的贵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时代的电路板,有一股特别的味道,用烙铁烫更明显,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防虫 ...

对的,打开外壳就能闻到,不是纸板应该不用防虫,还没见到过被虫蛀了的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