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优联HDMI一分二分线器

楼主(2023-11-17):
厂里新装了10个摄像头,因为原来用的的16路录像机加16个头,新加的头本着能省一点是一点的原则,又加了一个16路录像机,目前配置变成一台加两个录像机,怎么方便的看两边的画面就成了个问题,再加台电视就不划算了,于是猫上18.7米整了这个分线器,可以实现二进一出和一进二出,到手遂拆之。

拆开板子很干净,就一个IC加几个电阻,这价格不是牛屎芯就很让人满足了,集成度很高。按黑色按钮切换信号。有几位坛友说电视上切换也可以,就是没这个方便。
IC9642

IC9642是一个12通道1:2或2:1双向多路复用器/多路分解器。IC9642在3.3V和低电阻的环境下,可实现最高达6.9GHz的带宽,可满足HDMI 2.0应用所需的高带宽要求,同时IC9642还提供了一种断电模式,以满足某些应用场景的最低功耗需求。

网友:
没看懂,原来的一个电视,有了这个,就能同时看到两个录像机的图像了吗?如果不能,那似乎作用也不大啊

网友:
切换到另外一个输出设备

网友:
可以用电视切换信号源

网友:
有的显示器自带切换

网友A:
用这个可不可以,机顶盒输出的信号通过这个可以分成两路输出,一路去电视输入,一路进用转换器输出同轴信号到解码器?

网友B:
买过触摸切换的,还不错,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按钮切换,如果需要按钮切换不太适合监控用。

网友:
一分二分线器

网友C:
我以为是什么新接口,HMID。

原来是HDMI切换器。

网友D:
现在的电视不是都有2个以上的hdmi接口吗

网友:
一进而出-一进二出吧?一字之差,看的人眼晕。

网友:
我也有一个,改天我拆开看看

网友E:
确实啊,电视机上有两个的话直接插,再切换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什么新接口,HMID。

原来是HDMI切换器。

改了,真没想到这也能打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触摸切换的,还不错,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按钮切换,如果需要按钮切换不太适合监控用。 ...

按钮切换两路信号的,实际使用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啊,电视机上有两个的话直接插,再切换信号源

用电视切换还得拿遥控器切换,速度没有这个快,也没有这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视不是都有2个以上的hdmi接口吗

电视切换不方便,这个一按按钮就行了,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可不可以,机顶盒输出的信号通过这个可以分成两路输出,一路去电视输入,一路进用转换器输出同轴信号 ...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分成两路信号,一路再转换

网友:
切换器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