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折腾一片小功率升压模块

楼主(2023-11-17):
前段时间爆改了这个廉价的8块钱的电脑音箱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946-1-1.html
在改动过程中需要用到升压模块,5V USB升压12V给电池充电,一开始是考虑用体积尽量小的模块,方便以后继续折腾,但是在折腾的时候发现,有一种小体积的升压模块无论怎么折腾,输出电压死活升不上来,甚至还比输入电压低了0.2-0.3V左右(输入输出中间有颗肖特基二极管),而且是更换了四五片都是这样的情况,无奈之下只能用现在图片上展示的这种略大一点的模块了,今天闲着,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模块升压功能失效,模块就两种芯片,一种是丝印AMB的,另一种是丝印S35BatB(丝印有些字体无法准备辨别),两种结构完全一模一样,这两种芯片应该是pin to pin替换产品

锂电输入,输出几乎等于输入

电路很简单,分别测量电阻电容电感,都没问题,测量芯片个脚位,也没有明显异常,这就郁闷了,线路也没有断线,金属化过孔也正常,纠结了
找芯片资料吧,在立创商城找到芯片PDF文档,研究一下典型电路和输出电压的计算方式,其他参数也没啥可看的了
其中有一个注意点,R1取百K级

对照实际模块,这个R1就是可调电阻了,看一下标识,103,靠,这才10K,难不成就是这个问题?从零件盒翻出一颗204的电位器,200K,装上,试试看,没想到,输出电压竟然恢复到升压可调状态,但是又出现一个反人类的情况,按照安装方向对应装上电位器后,变成逆时针是电压升高,这一番郁闷啊

看样子是不知道哪位脑残的设计师,根本没看芯片的技术文档,完全照搬了MT3608的设计方案,结果导致电路不工作。
如果各位手上也有同样的板子,不妨按照技术文档修改下可调电阻的规格试试看
两份芯片的技术参数可参考立创商城资料:
LN2220 AMB丝印:https://item.szlcsc.com/2995089.html
MT3608:https://item.szlcsc.com/85988.html

或者直接下载附件,据说下载要扣家元,自己选择就行

网友A:
这是都没做测试就出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都没做测试就出货了吗

应该是没测试,或者说是设计之初打样的时候,样品芯片在这个条件下能工作,但是量产后芯片质量有下降了,所以就成了现在这副鸟样了

网友B:
手上的升压板子芯片丝印 B628,和这款差不多,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的升压板子芯片丝印 B628,和这款差不多,可以正常使用

B628的应该是MT3608的芯片,这个芯片在这个条件下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C:
据说要来回转几圈就正常了,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要来回转几圈就正常了,都是这样的

转死都好不了

网友:
估计是过流保护,给电池组最好是恒流恒压,升压充电板。或者DIY线性稳流电路,加限流电阻等,防止升压板过流保护。

网友:
我的都是转正常的

网友:
你没搞对。这个板子我买了好几块,全都是10K电阻,宣传最高28v,我实测最高能升到32v。
最早买的S35BatB质量也是最好的,5v升12v带1.6A暴力风扇仅降到10v,且能正常启动。
后面还有一块丝印B268,5v升到16v,给台灯用0.3A负载,压降仅0.05-0.1v。前几天刚发过。
手里还有一块也是丝印B268,给3.7v锂电池做个便携电源,3.7v升压到5v12v都没问题,负载没具体测过,正常使用。
另外这款比mt3608好很多,同时买过mt3608 5v升12v带负载给1.6A风扇直接降到4.5,而且芯片都冒烟了。
S35BatB实际使用中根本不发热,即使满负载芯片也是常温的,B268会发热,但是不是特别烫。

网友:
有可能是输出电流太小的缘故,接个几ma的负载看看

网友:
另外你用103换成204电位器,理论上方向应该不会变才对。同型号3296w设计应该是一样的。
我试过把电位器换个方向趴在PCB上减小体积,才会变成逆时针升压的情况

网友:
我也有个指甲大点的升压模块不升压,改个电位器试试看。

网友:
LN2220、MT3608看了参数几乎一样呀,典型电路也一样,采样电压也一样,可以直接代换的样子。

网友:
电路还没有验证就打版?
这家伙醉了~~

网友:
这是测试还没完成就出厂了?

网友:
这种输出电流能 稳定2a吗?
我改了个12v的充电器,6脚ic巨烫,打嗝,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
这芯片容易烧毁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过硬的

网友:
买过这类模块,也是不工作,当作坏的直接就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