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6万公里的自然吸气发动机火花塞K7RTP

楼主(2023-11-17):
原装,自然吸气。感觉要换了,就换了,确实换的不亏,有一个蚀的比较严重。

楼主:
知道网站不好访问,好久了,怎么没有处理?

网友:
看上去还好吧!
不会天涯论坛的路吧?

网友A:
7年没做大保,胎,电池都没换过,合理不?里程三万多一点,平常一个人电车方便

网友:
烧蚀不严重的可以用白醋泡掉积碳和结垢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
积碳不严重,跳火间隙偏大了,调整一下继续用

网友B:
我以前是拿白醋泡

网友:
感觉不平衡啊,有一个只有一个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年没做大保,胎,电池都没换过,合理不?里程三万多一点,平常一个人电车方便 ...

轮胎该换了,胎侧都老化很多细小裂纹了吧。

网友:
这还磨损大? 再开几万公里都没事  我都开了10万公里才换 火花塞

网友:
换国产湘火炬双铱金的,动力油耗有改善,我用过,别迷信国外的!

网友:
按时更换消除隐患

网友:
改换就换,没必要省

网友:
火花塞坏了么?我觉得物尽其用才合理

网友:
安全第一。及时更换。

网友:
用出本了,值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是拿白醋泡

好像有人用净厕灵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年没做大保,胎,电池都没换过,合理不?里程三万多一点,平常一个人电车方便 ...

我10年了,也没大保,6年的时候正好疫情,好长时间没开换了电瓶

网友:
火花塞是应该冷机时拆还是热机时拆?

网友:
上次5w公里途虎去保养拆出来看了下,途虎的工作人员说间隙大,让我换新的,我看了下烧蚀不严重,没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