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帮美女同事拆修一个闪迪64GB U盘

楼主(2023-11-17):
美女同事的U盘一个,不小心被撞坏了,头都掉了,据她说里面有很多资料,想把资料找回来,找我试试

到手这个样子

信息,看得出,已经用了很久了,好多信息都看不到了,64G

推拉式

美工刀开壳,基本无损,不过不重要,想再修好使用基本不可能的

为啥不可能,看看这损坏的头子,明显PCB焊盘掉了很多

主板也一样,焊盘被暴力撕掉了

存储芯片,闪迪标

主控芯片,也是闪迪标

原来的头子不准备用了,找来一根线2.0的接口,4条线焊接难度低一些

接下来就是找接口定义,按定义接线了,电源线好接,数据线太难了,工具只有一个T12-B,没有显微镜,用放大镜凑合,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勉强焊好

放大看看,焊得不好,也只能这样了,只要能读就行

上机测试,正常,赶紧把资料拷出来

题外话,很多人喜欢把资料保存的U盘里,U盘一旦丢失或损坏,损失就大了,所以资料尽量不要保存的U盘里,重要资料一定要做备份。

网友:
什么资料?有时间可以慢慢飞线修复一下

网友:
资料也不打开看看,或许会有惊喜

网友:
不是完美修复不行,女同事给你差评~~

网友A:
大家是来看U盘的
我是来看。。。。同事的

网友:
美女,资料,u盘,大家脑补一下就行

网友:
几岁的女同事啊?

网友:
该请你吃饭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是来看U盘的
我是来看。。。。同事的

我就直白多了,我要看美女同事

网友:
六十g的资料,分享一下吧

网友:
我是来看你的美女同事的,人呢

网友:
女同事在那     无图无真相。不然大家一致认定你是标题党

网友:
我不信,修好了,不插电脑上看看到底好了没?

网友:
移花接木修好了。

网友:
虽然没看见主角,但这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主板太小了,如果大一点可以飞线解决!

网友:
看图明显是长期暴力抽插左右摇晃,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就是铁棒也经不起折腾。

网友:
就让我看了一个坏优盘??

网友:
2.0的速度要半天才能拷完吧,如果小文件多,就更慢了。
原来的闪存颗粒能搬板吗?哪种主控可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