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教大家 联想T430S拆开看到有两根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3-11-17):
拆开说加个硬盘,看到有两根线是用啥的啊,这个笔记本是买的二手的,买了几年了,昨天拆了说加个固态,打开看到有两根线不知道是用啥的?

网友:
没用过这款笔电,应该是3G上网模块的天线(也可以改成4G模块)

网友:
深度怀疑是蓝牙天线,你的本配置是不是只有wifi模块没有蓝牙?

网友A:
3G或者4G模块的天线引线,低配没安装模块,但是天线还是有的

网友:
楼上开车圣僧御弟说的对

网友:
2楼说的没错。是针对WWAN扩展卡(3G卡)的预留天线,本本上还留有SIM卡槽,装上手机卡后拨号使用,上网带宽可达7.2M,通过软件还可以使用GPS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G或者4G模块的天线引线,低配没安装模块,但是天线还是有的

跟我想的一样,具体可以去网上查一下相关的资料
我的U938也有一个看起来像是SATA固态的接口,一查说明文档才知道是接4G网卡的

网友:
3G上网模块用的

网友:
是不是某种天线。

网友:
很多年前的WWAN天线接口,有这个接口大约是3G时代。。。
WCDMA CDMA2000的信号天线。
WCDMA全球 2100/1900/850大概就是这些频段,是双波段的800M 1900~2100M。。。

现在已经不用了。。。用usb连手机或者手机热点了。。。

网友:
3G4G的天线。卡自选,线出厂就配

网友:
接3g 4g网卡的 应该本子对应有sim槽 其实当时这么用挺方便的 尤其在外面临时调个设备什么的

网友:
所以,这个MSATA口倒底支不支持接MSATA口的固态来用?

网友:
这台机器是低配版

网友:
不错,预留了可以加配。

网友:
4G模块天线

网友:
这笔记本有些年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