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双屏收银机客显屏不显,鼠标乱跳检修

楼主(2023-11-17):
这又是一起由显示屏导致鼠标不能正常工作的案例。

症状:
  接到客户电话,客户描述:收银机鼠标突然就乱跳,要求上门维修,顺带把客显屏也修一下,客显屏之前是好的,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显示了。

检修过程:
  1. 移动鼠标,没有乱跳的现象,根本就没有鼠标指针在动;拔插鼠标后发现鼠标正常了,不管了果断换了新鼠标。
  2. 检修客显屏,计划是把客显屏和主屏对掉测试,拆开后发现客显屏和主屏除了高压板一样,逻辑板和接口都不一样,
     没办法先把高压板对调测试,结果是高压板是好的;随后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测高压板是不用接数据线的,所以测试
     过程没有接数据线,这时才发现客显逻辑板上的针脚要比数据线上的多,拔线的时候不记得是怎么插的了。。。根据
     模糊记忆插好,开机,客显屏不亮,拔掉数据线,客显屏亮无画面,随后一通乱插,发现只有数据线插对的时候才会
     不亮,而且还发现进统后鼠标有乱跳,且无鼠标的现象,不接客显屏数据线鼠标恢复正常,说明鼠标问题是客显屏引
     起的;这时我想到了2个方案,1不使用客显屏,鼠标能正常使用即可,2购买新的客显屏给客户换上,后面想了想换屏
     客户可能不会肯这是其1,其2也有可能不是屏的问题,而是逻辑板的问题,其3拿回去修耽误时间,客户也不一定会肯,
     于是又进行了数据线路和电源线路的一通检查和拔插,这时奇迹出现了,客显屏竟然有画面了只是有点花屏(测试时数
     据线半插,没有完全插入),最后问题就这么莫名奇妙的解决了(至今用了差不多有1个月了,没见客户反应)。

  以上仅为检修过程,纯属捡漏,不知引起该问题的具体原因,有遇到过的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
传说中的拆拆更健康吗

网友:
顺利修好,不错

网友:
一般鼠标乱跳的时候收银的妹子会把鼠标使劲拍拍

网友A:
插座接触不良,多插拔几次就正常了。

网友B:
是否虚焊导致的呐?

网友C:
滤波电容老化,接插件接触不良,除锈剂喷一下插拔几次,

网友:
用力拍一拍可能就好了哈哈

网友:
修好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接触不良,多插拔几次就正常了。

根插座没关系,说了是显示屏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虚焊导致的呐?

很难说,配件看起都还蛮新,没有老化的现象。
关键点是,为什么会引起鼠标工作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老化,接插件接触不良,除锈剂喷一下插拔几次,

很难说,配件看起都还蛮新,没有老化的现象。
关键点是,为什么会引起鼠标工作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插座没关系,说了是显示屏引起的。

显示屏的信号线插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