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硬件,装windows和群晖,哪个功耗更低?

楼主(2023-11-17):
同一个硬件,装windows和群晖,哪个功耗更低?
对于这种长期开机设备,10W的功耗也很重要。

网友:
直觉应该是WIN系统更耗电。

网友:
满载都没区别的,待机都是linux省电

楼主:
要是有哪位朋友测量一下就好了

网友:
买个功耗仪,测一下

网友:
win省电,群晖的硬盘休眠策略有问题,而且不是之前有人发现连cpu自动降频都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有哪位朋友测量一下就好了

对比没找到,看到个白裙功耗
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2443069-1-1.html

网友:
群晖功耗更低

网友:
windows系统功耗更大

网友A:
群晖的标配电源可以看一下,两盘位60-65w,四盘位100w。windows系统下,性能肯定更强,电耗肯定会高一些的。

网友:
自己有机子测试就行了。

网友:
好像win耗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群晖的标配电源可以看一下,两盘位60-65w,四盘位100w。windows系统下,性能肯定更强,电耗肯定会高一些的 ...

什么平台,功耗有点高,E3-1225V2两个盘待机五十左右,配的是五百瓦的金牌电源,以前的amdX-240一个盘待机四十左右,还是配的垃圾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平台,功耗有点高,E3-1225V2两个盘待机五十左右,配的是五百瓦的金牌电源,以前的amdX-240一个盘待机 ...

windows8.1的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平台,功耗有点高,E3-1225V2两个盘待机五十左右,配的是五百瓦的金牌电源,以前的amdX-240一个盘待机 ...

电源匹配不是以运行功率去适配的,而是按启动功率去适配的,机械硬盘单盘的启动功率需求知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匹配不是以运行功率去适配的,而是按启动功率去适配的,机械硬盘单盘的启动功率需求知道不? ...

读书少,见谅

网友:
不是,我查了下资料,单个机械硬盘启动功率可以到30W甚至以上,所以两盘位的NAS电源会设定到60W或65W,实际运行功率单个机械硬盘在10W左右。依次类推,大致可以知道低功耗平台大致的匹配电源功率,CPU显卡功耗高的平台,对电源要求就会根据硬件相应抬高。
有些高级的NAS系统,会设定BIOS,来规范设备启动顺序,这样就不用无限制抬高电源总功率了。

网友:
实际装机,蜜獾j1900 8G 64G  装群晖918+ 6.2.3功率有5个希捷1T  3T红盘一个,一个usb2.5网卡,一个USB 2.5寸320G机械硬盘挂网心云,,40W左右,运行了半年,现在RIAD5,硬盘5位置经常损毁,换硬盘也一样,现在换的WIN10 ltsc 也挂网心云,整机运行功率计显示32W左右,电源模式为平衡,CPU频率会自动调整,正常在1.33GHZ,  装群晖时CPU一直是最大性能模式2.39GHZ,这样看来,win10 ltsc更省电。如果WIN10开启硬盘休眠整机在19W,这都是实际测过的,群晖的硬盘没试过休眠所以不知道硬盘休眠后功率多少,对了电源是康舒小1U 400w金牌电源,实测的比原来链力200W的电源40w时省电4w左右。

网友:
第一个反应是windows更耗电,看了19l的回复才发觉是自己肤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平台,功耗有点高,E3-1225V2两个盘待机五十左右,配的是五百瓦的金牌电源,以前的amdX-240一个盘待机 ...

基本相同配置,挂4块盘(3机械1固态),电源差一点,60W左右,最近才配起来的。装ESXI跑群晖、远程桌面和网心云,网心是为了自己赚回电费,暂时看没问题,一天能回本1.7元左右,硬盘用的手头用不上扔了又可惜的小容量。
之前的蜗牛星际想改成WIN系统做仓存系统,不再长期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