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小黄鱼上超大7寸触摸彩屏DIY万用表

楼主(2023-11-17):
1.能自行校准,看样子是DTM0660主控,

2.全触摸的操作,也能能同时看到频率和占空比等等,反正屏幕显示巨大,

3.功能非常的多,记录等等,基本上能想到的内容都可以添加,能天马行空想到就行,反正单片机添加功能,你懂的,

4.感觉将来万用表就应该是这种界面,智能化界面替代功能机界面,

网友:
值得一试,就是外壳是个问题

网友:
消费不起

网友:
感觉不错 ,高手在民间!

网友:
会不会是史上最大屏的万用表?

网友:
这个表看起来好高级!
就是处理外壳太困难了。

网友:
够大,才四位吗

网友:
远不如直接买商业机,万用表已经非常普及了,价格很便宜

网友:
看上去好高端,有机会的时候也搞一个。

网友:
太大了吧,只适合固定位置使用。

网友:
你这个也比较牛逼,如果布线搞好,挂墙也不错

网友:
价格贵了,功能多是多,但是没有不可替代性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价格是否定高了,怕没人买吧

网友:
最好具有手动切换功能 ! 用过自动切换(不能手动切换)的万用表,不能手动切换  有的时候测出来的结果让人哭笑不得 :本来想测量电压的(1-2V的低电压),结果自动测量出来的是电阻值,又不能手动切换,这种时候恨不能把表摔了!!!

网友:
这个太小儿科了,也不太可能是0660,我现在就期待春风万用表。。。。

网友:
价格首先劝退

网友:
你怕是对万用表有什么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