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析:西顿照明 可控硅调光闪烁智能抑制器(那啥税?)

楼主(2023-11-17):
就这个东西,不知道具体什么东西上用的,只有三根线应该是并联到电路上的。地线接外壳

两面螺丝很好拆

电路板(里面真的有电路的)

管子放大图,10个管子是一样的,这个管子型号就是13009吗?

所有零件

那个管子的测试图,底下全铺铜,挺难拆的。

管子引脚,NPN的

电路图,最后这个东西有用吗?什么地方用的?我交税了吗?(有名有姓的还是别明说了

这个电路图应该没有需要的,不单独放连接了,别点。

THE END

网友:
看不懂,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十几块钱的东西里面这么多元件,谈不上智商税,不知道原理是不是这个?
https://www.xjishu.com/zhuanli/61/2016109898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块钱的东西里面这么多元件,谈不上智商税,不知道原理是不是这个?
https://www.xjishu.com/zhuanli/61 ...

应该差不多吧,其实我3块多买的,买个壳子而已,以前没接触过这东西,挺好奇的

网友B:
看这么多元器件,3块钱值了

网友C:
几块钱倒不贵,没看明白咋实现的智能闪烁抑制

网友: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么多元器件,3块钱值了

嗯,买个外壳也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倒不贵,没看明白咋实现的智能闪烁抑制

我也没看明白,配合可控硅调压,应该是有作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倒不贵,没看明白咋实现的智能闪烁抑制

我也没看明白,应该配合可控硅调压电路的吧,我就是为了要外壳买的

网友D:
这玩意有用的,怎么就拆了?

网友:
买个壳都值,何况还有一板器件

网友E:
说不定真的有用呢哈哈,明明可以用空壳,厂家还加了这么多零件

网友:
物品价格比较合适

网友:
来高手分下下原理,看看真假。

网友F:
能把一堆元件做成完全无用也是煞费苦心,这应该是诈骗集团里刷厕所的智障大妈设计的,精妙到使观看者智商都感觉不够用了,这个不是税这个是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有用的,怎么就拆了?

没事真有用,再焊回去就好,不过这个壳子肯定不给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不定真的有用呢哈哈,明明可以用空壳,厂家还加了这么多零件

是啊,我也以为是空板的,顶多加个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把一堆元件做成完全无用也是煞费苦心,这应该是诈骗集团里刷厕所的智障大妈设计的,精妙到使观看者智商都 ...

这个确定没用吗不会像3楼链接的那个吗那就真搞不懂设计者用这么多原件干嘛了,而且居然都是真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