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小米盒子mdz09aa复活

楼主(2023-11-17):
闲话不多说,这个盒子2年前就坏了,朋友说开机定在开机屏幕,之前也没弄过,网上有很多贴,怎么飞读卡器什么的,试了很多次,不知道是飞线手工的问题或者线的粗细问题反正都没成功过,只有一次插电脑识别出了U盘,可是还没等打开软件就不知为啥over了,放弃了很多次,最近朋友给了一堆老旧手机,里面有一部华为的,型号忘记了,拆开看是emmc硬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拆开,吹下芯片,芯片飞读卡器,插电脑又是over,哎,这时想到能不能买个u盘板底写底层,说干就干,某宝4.2*2+5买了两个au6438(买两个是想的是两个芯片都焊好对考的)到了后这个芯片值锡,吹到新usb板底,插电脑后识别出好多盘符,这次感觉对了,打开winhex,选择mzd09aa备份还原到磁盘,选择物理磁盘,先效验,就下一步下一步,然后就是漫长等待,估计一个多小时吧,完事后,吹下,值锡,焊回主板,放凉开机,就此完事,有说的不明白的可以提问,用到的软件和固件都是下载的,盒子emmc备份文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w_nY50LNmDnM-dRS-7fxw  密码:7apy
,图片是没有双清前的,双清后是16G的

网友A:
牛人,每一步说的轻描淡写,实则功力深厚才能从容不迫啊

网友:
牛逼 牛逼 这都可以

网友B:
楼主厉害了!这都被你整明白了!

网友C:
一般人根本不理解,更别说照着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人根本不理解,更别说照着干了~

说的够简洁啦

楼主:
买的这个主控的板au64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每一步说的轻描淡写,实则功力深厚才能从容不迫啊

哈哈,白天上班,每天晚上玩会,有机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了!这都被你整明白了!

哈哈哈,白天上班,只有晚上才玩会,也是瞎搞,搞好了就玩玩,搞不好就卖废品

楼主:
过程因为跨度太大,没有截图,大家有遇到不明白的可以问啊,多交流,白天上班,晚上玩玩,看到肯定回复

网友:
楼主厉害!有几个过程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D:
楼主过程写的一步不拉,我也有一台,准备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过程写的一步不拉,我也有一台,准备有空试试。

有问题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E:
大佬,怎么读字库和写字库的啊

楼主(2024-02-20):
引用 网友E:
大佬,怎么读字库和写字库的啊

打开winhex

网友:
这个太高深了,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2024-09-11):
太高深了,需要积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