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庭院灯感应灯

楼主(2023-11-17):
这东西估计也就电池用完了灯就不亮了,那太阳能小身板估计充不过来啊,我大概拆了一下电流也就几毫安,里面也就一个芯片控制充放电和感应变灯,还有个三极管负责灯的通断,然后就是4块纸基板灯板并联组成4面光,但有个好处可解决那种迷你型感应灯必须人晃动才会继续亮,这个只要人在不动都亮,那么喜欢蹲wc的人就有福了,喜欢放卫生间的人不妨可以拿来盖充电的,
人不走灯不灭!!!人在灯在

最后再补一图另外的分体式,这个太阳板比较爽,大,充电效果应该不错,充电还有充电指示灯,

以上均10元一个,我买了两个,就是玩,也不知道用在哪里!!!

网友A:
灯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在哪里啊。

没有图片,刚才我试水故意不放图看是否能发出去,策略就是先发帖然后大不了重新编辑,这样帖就在,不然帖要飞,哈哈

网友:
拆机图发出看看

网友:
电子垃圾就是这种

网友:
草坪灯IC叠加人体热释电路,成本应该挺低的,可以换容量大点的锂电解决续航问题

网友:
这种尺寸的太阳能板充电电流大概10毫安左右,在阳光非常好的情况下,如果是阴天估计更恼火。

网友:
短时间照明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图片,刚才我试水故意不放图看是否能发出去,策略就是先发帖然后大不了重新编辑,这样帖就在,不然帖 ...

你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不能太阳能充电么?或者至少有个充电口吧!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B:
板太小,灯太多,电池估计要手动充电才行

网友:
没看到拆机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太小,灯太多,电池估计要手动充电才行

你也觉得吗?感觉凡是用过的人最后估计都得丢,因为太阳能根本充不过来,满足不到用的力度,除非换大太阳板才能解决,但成本必然增加,懂的人又想留的人最后结果只有改充电的,然后再装个大容量电池,估计充电一次也得管过1个月两个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觉得吗?感觉凡是用过的人最后估计都得丢,因为太阳能根本充不过来,满足不到用的力度,除非换大太阳 ...

2个月后,路边应该有的捡、、、、鸟。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搞这么多led灯珠唬人啊

网友:
只要不是设置成常亮模式就行,用人体感应模式,人走就关,可以极大的节省电量,晒一天至少可以撑一晚上还有剩余电量,但是这东西缺点就是没有任何电源管理,容易导致锂电池过充过放电坏掉,没错,就是坏掉,因为充的多用的少,或者是放到最低电压直接完蛋了,这个小板子晒太阳还是有个70mA的,简直杯水车薪,我说的这个,仅限太阳充足的情况下,如果这个东西被安在太阳不充足的地方,太阳能板子太小,直接彻底歇菜了

网友:
确实充电板太小,满足不了续航

网友:
如果是感应就亮。充电板是够用的。如果是常亮的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