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55E5 8S82酷开电视 卡在(正在启动应用)画面

楼主(2023-11-17):
卡在(正在启动应用)画面,应该是系统坏了,有系统刷机包,求大侠给个强起程序,谢谢了

谢谢大家了,花十块钱马云家买了个启动程序,解决了,起动后清理一下就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马云家多的是··········

网友:
大概率是系统坏了,小概率是字库坏了.

网友:
感觉和以前MP3掉固件差不多

网友:
现在下个什么都要钱,要是网上找不到到,就去淘宝买个固件刷一下

网友:
升级的时候拔电源了

网友:
我的也是酷开电视。前一阵小孩子乱下载东西,导致系统卡死,开不了机了。其实既然是安卓系统,那肯定和手机一样,可以进双清模式的。你试试吧电源插头拔掉,然后按住电源键再把插头插上通电,就可以进入双清模式。双清后就好了。如果双清后还不行或者双清不了,大概率就是字库坏了。

网友(2023-12-22):
扩容是不是只需要双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