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企业版发现USB插上移动硬盘,资源管理器都没有硬盘信息

楼主(2023-11-17):
台式机安装了win10企业版,并永久数字激活

发现USB插上移动硬盘,资源管理器都没有硬盘信息
进入bios可以发现移动硬盘
什么都没动,重启,就能发现移动硬盘
以后就一直可以识别,过段时间再试试
又是老样子
硬盘在其它电脑都正常,以前该电脑用win7的时候没有这现象
是不是加载慢出现的问题呢?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不够????

=================

网友:
磁盘管理看看有没有分配盘符。
自带的磁盘管理实在不会找,用第三方工具diskgenius

网友:
赶紧更新23H1试试。

网友:
第一次插入硬件的时候系统自动安装驱动,需要一个过程,也可能安装完毕之后没有刷新而不能加载,重新启动电脑之后才能正常投入使用。

网友:
用分区助手看看

网友:
用其他移动硬盘试过没,看看是不是移动硬盘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格式不对呀?!重新在WIN10下格式化

网友:
一般是看有没有主动分配盘符。然后进DG查或者硬件管理器里

网友:
USB口的供电是不是不足啊。

网友:
查看一下磁盘管理里面有没有这个U盘,再看看有没有给它分配盘符。

网友:
可能供电不足,试试外接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