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大神怎么把八线开关换成五线的

楼主(2023-11-17):
五线的就是主控板坏了  淘了一个小板  但是接线不一样  请教大神怎么接开关线

网友:
这个得对照着,接上主要功能才行吧.

网友A:
连驱动板一起换上不就行了

网友B:
最后一张图是有刷电机。

网友C:
这个不换驱动板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驱动板一起换上不就行了

开关啥的位置不一样没法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换驱动板能行吗

买不着匹配的  只有小板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是有刷电机。

穿错了最后一张图

网友D:
市面上找不到同款或者代换开关吗?

网友:
连驱动板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找不到同款或者代换开关吗?

暂时没找到

网友:
搞清楚针脚定义自然就知道怎么换了
搞不清楚就只有拆开关。。。。我之前都拆了好几个

网友:
先搞懂几根线的定义,开关,调速,正反转,刹车,有一根是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