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买过1号镍氢充电电池么,这电池的选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3-11-17):
收音机要用2节1号电池,用碳性电池太费钱,是否买个2节镍氢比较靠谱,
但是这玩意儿买什么牌子好呢?

网上有5元一节的1号镍氢电池,这5元一节是不是不靠谱

网友:
现在有直接USB充电的1号锂电池啊

网友A:
还要找支持1号的镍氢电池充电器,不经济。
建议用5号转1号转接筒;或者改线用锂电池。

网友:
买个锂电18650可以不?怕不保险再串个二极管降价

网友:
肯定不靠谱,买个转接桶就可以了,用5号充电电池,我这样已经用了十多年了

网友B:
自己用锂电池、xc6206、废电池筒做一个

网友:
磷酸铁锂的电池加一个占位桶,轻松解决!

网友C:
磷酸铁锂电池加占位筒即可。
镍氢1号电池制造成本高,供出口的多,一般要20元成本。

网友:
用一节32650磷酸铁锂电池代替, 32650电池大概5000mAH左右,可以买二手的. 3.3V, 新的1号电池大概是1.6~1.7V, 所以32650铁锂电池可以完美代替2节1号电池,1号电池是34610左右,二节是34*1220 左右,所以32650,可以用塑料卷成一个管子,DIY一下.

网友D:
磷酸铁锂或者三元锂电池加一个占位桶,或者5号电池3节转1号筒用3节镍氢充电电池。。。。办法多的是

网友:
直接用锂电池,再串个1N4007应该好用.

网友:
两个占位桶改成锂电池的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磷酸铁锂电池加占位筒即可。
镍氢1号电池制造成本高,供出口的多,一般要20元成本。 ...

一般要20元成本?为何成本这么高?

镍氢1号,5元一个电池,里面是不是有可能带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磷酸铁锂或者三元锂电池加一个占位桶,或者5号电池3节转1号筒用3节镍氢充电电池。。。。办法多的是 ...

你说的是18650三元锂电池么?占位桶自己diy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锂电池、xc6206、废电池筒做一个

废电池筒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找支持1号的镍氢电池充电器,不经济。
建议用5号转1号转接筒;或者改线用锂电池。 ...

3个5号转1号电池么?

网友:
磷酸铁锂或者三元锂电池加一个占位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要20元成本?为何成本这么高?

镍氢1号,5元一个电池,里面是不是有可能带配重? ...

1号电量相当于3.5~4个5号电池。而且1号电池销量少成本就高了。
5元电池可能是拆机或者废品或者假电池。
还不如买5号电池+1号转换筒或者直接锂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号电量相当于3.5~4个5号电池。而且1号电池销量少成本就高了。
5元电池可能是拆机或者废品或者假电池。
...

你平时用什么充电器给镍氢电池充电的,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18650三元锂电池么?占位桶自己diy么

18650长了点直径18mm长度65mm,1号电池直径34mm长度61.5mm。实际上还是用2个1号电池转接筒,各用3个共6个5号14500镍氢充电电池,如果用锂电池那么1个转接筒3节14500也就是5号锂电池,2号转接筒里面装14500占位桶1个即可。占位桶就是个直通的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