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插对电力猫速度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么?

楼主(2023-11-17):
某人说直接墙插速度还行,一到排插速度就慢许多,
为何会这样

网友:
可能是排插的线材比较差!

网友:
排插的线弯弯绕,也会影响速度。

网友A:
个人理解接触电阻变大了,还有可能因线路缠绕等带来电抗干扰。使用说明书肯定明确不能过电表或者空开,就是因为有线圈电感,对高频衰减要远大于50赫兹工频。。。

网友:
好点的排查试过吗。

网友B:
墙内装修线一般都是单股铜线,硬度比较大,再线管内也不会紧缠在一起。

而插排的先是多股软件,被外皮包覆挤在一起,两线和底线之间寄生电容比较大,对电力猫的载波应该有很大的过滤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墙内装修线一般都是单股铜线,硬度比较大,再线管内也不会紧缠在一起。

而插排的先是多股软件,被外皮包覆 ...

多股线外表也是导电的,用的不是漆包线,多股线之间如果有空隙也会有电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接触电阻变大了,还有可能因线路缠绕等带来电抗干扰。使用说明书肯定明确不能过电表或者空开,就是 ...

电表不能过是确定的,空开还是能过的吧,只不过有衰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表不能过是确定的,空开还是能过的吧,只不过有衰减?

空开内部有一个大粗线圈的,电流都要经过这个粗线圈,实现短路超流跳闸。

网友:
电力猫是没办的办法,能不用尽不用。

网友:
空开过不了,电表也不行

网友:
电力猫是个最后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开内部有一个大粗线圈的,电流都要经过这个粗线圈,实现短路超流跳闸。 ...

一个空开都过不了么
为何网上有人说只是速度变慢,而不是不能用呢

网友:
电力猫现在用的很少了,应该局限性比较大,同一套房子内的话,一般装修多放几路网线,效果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