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论坛11.11抽奖中的12in1螺丝刀收到了,再拆个自放电厉害的Dell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3-11-17):
多年前好友送的一台Dell笔记本,电池续航不太行了,那就拆了吧

电池是2010年的,到现在也十多年了

电池自放电比较厉害,充满电之后从笔记本上拆下来,就那么放着,没过多久电量就剩一格了,因为笔记本不是经常用,闲置的时间比较多,所以这个电池总是要频繁充电防止自锁,比较烦

一根撬棒先找个缝隙插进去

然后上第二根撬棒

转圈撬开,完美开壳

三洋大红袍18650,保护板的尺寸比较大

保护板肉也比较多,但是这个保护板似乎漏电比较厉害(后期测过电池,自放电正常),导致需要频繁充电

壳子恢复原状,然后装回笔记本占位,保持笔记本的原始外形

第一组电池的电压

第二组电池的电压

第三组电池的电压

三洋的浅蓝头2600mAh

给电池充满电

用EBD-MINI做放电测试

双节并联内阻42mΩ,单节估计在80mΩ左右

双节放电,容量大约只有1750mAh,单节容量大约800+mAh

电池组也不用拆成单节的,直接拿来给头灯供电正好,物尽其用,如果是出门用,当成即抛型的电池也不心疼

库存电池+6,收工

---------------分割线---------------

双十一的时候,版主@家睦 又搞了节日的抽奖活动,本着积极参加论坛活动的想法,上去哐哐哐哐就是一顿回复,中奖其实也没什么秘籍,就是平时多发帖,有活动的时候多参与,中奖的机会才会变大,在此感谢版主家睦的慷慨,又多了一套顺手的工具,谢谢版主哈

现在12in1的螺丝刀只有黑色的款式了,红色的已经兑换完了,很早的时候还有蓝色的款式,不过也早早被兑换完了

12支批头一支不少,没重复,没缺陷,非常好

具有纪念意义的Logo

批头锁紧得也很好

情怀都在这个Logo上了

继续藏点私房钱

再次感谢版主的慷慨,祝论坛未来顺风顺水,历久弥坚;也祝各位坛友下次论坛搞活动的时候也能中奖

EOF

网友:
好多的辣条

网友:
好电池都让猪给拆了啊

网友:
电池基本报废了,螺丝刀不错求包邮倒贴200赠送我看到了红票,只要两张就可以

网友:
倒数第二张图片里的都要了! wechat_upload170021132865572a8078a83

网友:
我的还没收到

网友:
量电压的表挺有意思的...

==================

网友:
这么多年我啥都没抽到过

网友:
干嘛不换个电池组呢,用着也方便啊

网友:
一直没关注过18650锂电池

最近入了个2手小米充气泵...........电池不好用,想着换一组电池

这个所谓的松下18650电池,买来放了好几个月一个没动它,充满电的情况下,

2节并联,接负载1欧电阻,电压很快就下降到3.8V.......

再下降到3.7V,电流大约在2.9A。

一直放电到3V,输出电流在2A样子。

放电时间大约3小时样子

..............................................................................................................................
问题:

4.15V开始掉电压这么快,这是锂电电池特性问题还是??坏了??试了3节松下这种18650电池都一样的情况

试了小米充气泵原配电池,也是这样,一开始掉电压快

网友:
三洋“大红袍”,还是老式的18650锂电芯的本本电池耐用。

网友:
可调电源给这个保护板上电测一下漏电电流多少?保护板解锁一直没有发现便捷方法感到无奈!

网友:
这种18650封装算是成熟方案,三洋大红袍经典电芯了,同样无法避免锂电池日历寿命难题。
我家的联想笔记本,大概2015年左右买的,也是18650电芯,比聚合物耐用。平时把电池取下来60%电量存放,偶尔拿出来满充满放循环下,平时纯电使用很少,电池循环按10次/年算吧。8年了电量肉眼可见速度衰减,所以说电车电池不适合长期使用,想买个电车开个10年的还是要想清楚啊

网友:
这也太幸运了

网友:
我也中奖12IN1了,感觉论坛。

网友:
这个就是笔记本电池的宿命。手里索尼本本,有2块这样的电池,也没能逃脱这样的结局。

网友:
恭喜楼主中奖~!同时也羡慕楼主中奖

网友:
从没中奖过

网友:
老芯片耗电大啊

网友:
你抽螺丝刀豁别个!!!不如说骚板直接送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