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山寨明纬电源48V1500W

楼主(2023-11-17):
最近准备淘个48V大功率电源用,本准备买中兴2400通信电源的,由于一时间没找到合适的 又急着用,所以转而买个工业开关电源,闲鱼上逛的时候看到这个48V1500W电源,卖家声称全新转手

,继而拿下
今天刚到手 感觉比想象中的差一些,其实买的时候看到“深圳明纬”就明白了,山寨产品,就是想赌一把 看看是不是良心货,今天拿到手发现 型号标签上 居然还有个“DUSHUAI”的商标,没搜到任何相关信息,并且标签制作粗糙一看就是用最次的203点的标签机打出来的,看来是个寨中寨产品啊。
通电测试 运行正常 输出47.8V 由于没有专业设备无法测这么大的功率 所以不知道具体有没有虚标 或者说具体虚标了多少
主板保险丝旁遗留有焊油 不知道是小厂没处理干净还是后天维修过的

请问各位这玩意有什么办法可以评估下实际功率么

楼主:
淘宝上找了下这个 “深圳明纬”的店铺,主板构造和他们发出的主板图倒是基本一致

网友:
看做工不算太垃圾,还行的样子。

网友:
目测不错的样子

网友:
刚开始还以为是小作坊的电路。。。
去了正宗明伟,也是一样的没有PFC,就是直接输入的,交流直流输入都完全没问题。。。

看上去1000~1200W没问题,因为48V电压高,33A的电流这个用料能连续工作一个月吧。。。

网友:
看变压器体积,输出电感的大小,输入侧高压电容的容量,这货比正品用料差了一些,但1500W问题不大的

网友:
电源看着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好像不太像假的,用材还是可以的。

网友:
几块钱买跟2KW的电炉丝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看用料估计有年头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最简单,买根2KW电炉丝,四折并联三根,然后放入水中,可以测试最大功率

网友:
高压电容不一样

满功率测试一下吧

网友:
该有的都有,这不算山寨了

网友:
不知道保护完善不,如果过载了坏了就尴尬了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