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飞利浦AC3036空气净化器怎样拆解

楼主(2023-11-17):
一台飞利浦AC3036空气净化器加电没有反应黑屏的拆了几颗外机螺钉外壳还是拿不下来。有拆解过这款高人没有告知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卡扣

网友:
看看缝隙,无非就是卡扣或螺丝。

楼主:
基本上已经找到了是在圆筒里面有N颗螺钉。先没有注意,最深的几颗螺钉要300MM长的十字螺丝刀才行。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