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修一个睿量18W的双向PD移动电源

楼主(2023-11-17):
三年前29元在PDD买的,当时带快充的移动电源都不便宜

使用不超过20次,就发现给手机充电会自动关机

结构简单,不是升压板坏,就电芯坏。但没有内阻仪,只好用排除法测试

从外面看不到缝隙,估计上盖侧边嵌入下盖中的,用金属撬棒(刮刀)一圈撬开了
但卡扣也断了,看来塑料韧性不够

原电池是一大块PHX1165110聚合物电芯,外皮有鼓包,测开路电压3.9,估计内阻很大

换上之前修笔记本买的大法616484电芯,

充放电一轮测试都没关机, 排除法,那就是原来电芯坏了

笔记本电芯两片并联叠放,双面胶粘,也没有点焊机,就焊锡固定

装回去又能用了,反正只是应急,比租共享电源充电快就行

网友:
这种卡扣,一撬就坏。
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两侧加压,一挤就开,跟剥花生差不多,配合热风枪加热,可以无损拆解!

网友:
软包锂电芯,多数都是短命货。

  3C快消品也就这样啦咯。

网友:
使用时间确实不长质量差好在电池换新能用

网友:
之前买的二手渣米10000mAh的现在还在用,只是容量不太行了而已...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索尼聚合物电芯设计寿命是5年,东莞新能源等厂是2年,于是低价将索尼挤走了,还把聚合物的名声败坏了。

网友:
在坛友手里买的3个小米10000ma充电宝还在用,其中一个只能给手机充两次了。

网友:
电池发福了,应该是内阻太大了。

网友:
这种造成电池鼓包的板子,再使用时建议测一下自放电大小。

网友:
剩余空间可以开孔,再加1片普通款充电宝一体板,万一快充故障有备用,或者内置USB电路板灯头和开关。

网友:
30元的快充充电宝,还想多少年啊

网友:
软包锂电芯,多数都是短命货。

网友:
软包锂电芯确实不耐用

网友B:
20来次就坏了,这也太不耐用了

网友:
恭喜怀孕了

网友:
判断正确,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聚合物电芯设计寿命是5年,东莞新能源等厂是2年,于是低价将索尼挤走了,还把聚合物的名声败坏了。{:06 ...

没毛病,现今玩的是“流量经济”。
  部分3C电子厂家比如美帝良心想还玩起了“计划性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来次就坏了,这也太不耐用了

现今玩的是“流量经济”,很多厂家都生产这种电子快消品赚钱。
  以前18650锂电芯的充电宝才耐用,有人用了快十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