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土法维修三色灯板:更换灯珠

楼主(2023-11-17):
之前用酒精灯烧,找不上酒精灯了,小孩的玩具拿来加热灯板挺好,用9v万用表修这个简单,200欧电阻档测好坏,表棒放灯珠两脚,正反都不亮就是坏了镊子一夹,一放按两下,完事。

网友:
正反都不亮就是坏了镊子一夹,一放按两下,完事

网友:
这个加热锅不错

网友A:
坏了就短路灯珠,坏三次就丢了。。。

当然要修就把所有这个颜色灯珠全都换掉。。。成本高,不如换灯板。。。
当然有些专门要装高显色灯珠,那的确这么搞划算。。。

网友B:
这玩具多少钱,要便宜也整一个,比电熨斗打火机都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具多少钱,要便宜也整一个,比电熨斗打火机都高大上。

锅碗瓢勺,小孩过家家玩具60一套,可真做饭炒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坏了就短路灯珠,坏三次就丢了。。。

当然要修就把所有这个颜色灯珠全都换掉。。。成本高,不如换灯板。。 ...

散热不好还是白费力气。这个灯板如果不接触金属外壳,5W就能热死灯珠。
我专门买了铝壳的灯,结果发现有些还是4颗灯珠3W功率,厂家设计就是想它早点死

网友D:
电路底板不是金属的也可以这样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底板不是金属的也可以这样做呀?

可以,要掌握温度,不然会变形,不过一般不影响,我试过

网友:
这个办法也不错。

网友:
把温度控制好,不然好灯珠会烤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散热不好还是白费力气。这个灯板如果不接触金属外壳,5W就能热死灯珠。
我专门买了铝壳的灯,结果发现有 ...

现在灯珠没有那么娇贵的。。。表面120摄氏度都能用很久。。。
不可能把LED散热当作CPU散热对待的。。。CPU可以连续90度运行十年。。。

大厂纤维基板贴5WLED球泡都出来了。。。有的厂还知道周围弄点空焊盘铜皮不刷白油漆散热。。。

只要灯珠好,图片这个铝基板只要放铁底座吸顶灯里,不关是否接触散热,220mA电流,每颗0.3W都能用至少一年。。。

网友E:
不到10块还包邮整一块200-300w的ptc加热板,灯珠坛子里有商家,买带齐纳管的耐用些,10块左右100颗。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到10块还包邮整一块200-300w的ptc加热板,灯珠坛子里有商家,买带齐纳管的耐用些,10块左右100颗。就简单 ...

这个感觉比ptc板好用,下次我试试。我买的ptc板子温度有些太高,灯板子都烤黄了

网友:
这种灯板只能加强散热、减小电流,否则换再好的灯珠也用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灯珠没有那么娇贵的。。。表面120摄氏度都能用很久。。。
不可能把LED散热当作CPU散热对待的 ...

LED焊接是用的138度低温焊锡,如果长期120度的话,低温焊锡虽然不熔化,但是也是会老化氧化变脆电阻增加的,甚至焊锡会出现裂纹断路。不仅LED会挂,焊锡也会挂。
LED封装表面的有机物透镜也未必能长期承受120度。还有如果驱动电路电容在灯板上, 电解电容也容易热死干涸。
我还是认为保持在100度以下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焊接是用的138度低温焊锡,如果长期120度的话,低温焊锡虽然不熔化,但是也是会老化氧化变脆电阻增加 ...

这都不是大问题,球泡灯没有透镜

网友:
加热台不错,能调温温吗

网友:
这个加热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