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傻瓜编程器,你见过吗?

楼主(2023-11-17):
最近逛咸鱼发现一种《离线刷BIOS设备》,可用电池供电,移动式便携刷bios编程器,维修电脑再也不用搬来搬去的了,超级方便!
按下开关全自动刷BIOS,清空写入校验全自动,傻瓜式烧录器
状态指示灯:常亮表示正在烧录,灯灭表示烧录结束,闪烁表示bios芯片接触不良
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都有专门的手机读卡器,可连接内存卡下载bios文件
sop8bios芯片可用芯片夹子连接,dip8bios芯片可取下后安装到编程器座子上,wson8bios芯片可用探针连接此编程器上

网友:
啥方案的,我猜是STM32...

===================

网友:
看看,还未离线刷过呢

网友:
修电脑不用搬?  不用搬要修的电脑 还是不用搬自用电脑?

要修的必须要搬   你们问题来了  你既然搬回来了  那么就有电脑刷了     不用搬电脑去 你又如何确定是bios程序问题?

网友:
有了这个神器,就可以摆摊刷bios了?

网友:
可以摆摊刷bios

网友:
主要的芯片没有看到

网友:
不同的主板怎么办,内存卡存多个BIOS吗

网友:
真是斯国一啊

网友:
666666667=666666

网友A:
我觉得是把要刷的bios文件存在那个内存卡里,然后按在芯片上,开机,结束后那个Bios就刷好了,挺不错的东西。

楼主(2024-01-05):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把要刷的bios文件存在那个内存卡里,然后按在芯片上,开机,结束后那个Bios就刷好了,挺不错的东西 ...

对呀,就是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