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ype-C 接口耳机通用吗?

楼主(2023-11-17):
请问Type-C 接口的不同品牌手机耳机通用吗?如果不通用的话插上去会不会导致烧毁手机的插口主板呀!

网友A:
基本都是通用的  因为天下安卓都是一家

网友B:
一个品牌系列的基本上是通用的,非同一品牌的不一定

网友C:
不能完全通用,因为存在两种形式,带DAC和不带DAC
带DAC的适用于任何Type-C接口支持USB-OTG模式的设备,包括手机平板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其本质为USB声卡
不带DAC的只适用于部分手机和平板电脑,需要设备支持模拟音频输出,其本质和3.5mm耳机是完全相同的,换个接口而已
如果手机不带3.5mm耳机孔,基本100%确定支持不带DAC的耳机
手机带3.5mm耳机孔,Type-C接口大概率只能支持带DAC的耳机

网友D:
能插只管插,绝壁通用

网友E:
手机能用C口听的应该都支持吧,必竞现在接口都统一了,外设功能也都差不多。

网友F:
只有两种,内置解码和转接线解码。。

没有芯片的转接线兼容性差,带芯片的兼容99%手机

网友G:
可以简单理解为如果主板带DAC解码器,TC口的耳机可以用。不带解码器的话那插上去也没声,估计也不会烧主板接口什么的。

网友H:
不全通用,我老婆的华为原装耳机在我的摩托罗拉上显示“不支持该音频设备”,原装也没有送耳机,淘宝老兰家买的也一样用不了,给华为手机就可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能用的,淘宝上倒是有摩托罗拉专用耳机,有可能就摩托罗拉的奇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是通用的  因为天下安卓都是一家

如果都用原生的安卓版本应该通用,不过实际上貌似都改了一些不一样的功能出来。

网友:
如果手机不带3.5mm耳机孔,基本100%确定支持不带DAC的耳机
手机带3.5mm耳机孔,Type-C接口大概率只能支持带DAC的耳机
说的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品牌系列的基本上是通用的,非同一品牌的不一定

看来还是不要随便使用以免损坏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完全通用,因为存在两种形式,带DAC和不带DAC
带DAC的适用于任何Type-C接口支持USB-OTG模式的设备,包 ...

近年我买的两部手机都是不带3.5插孔的,这么说送的一副耳机应该也是不带dac的了,看来有点想买一副蓝牙耳机可能兼容性还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插只管插,绝壁通用

看来还是买蓝牙耳机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能用C口听的应该都支持吧,必竞现在接口都统一了,外设功能也都差不多。 ...

如果能统一标准插口当然是好事,最好是音响用的容易松动接触不良的3.5插口也改成统一的c口之前我已经用坏了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两种,内置解码和转接线解码。。

没有芯片的转接线兼容性差,带芯片的兼容99%手机 ...

这么说是不是蓝牙耳机的兼容性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简单理解为如果主板带DAC解码器,TC口的耳机可以用。不带解码器的话那插上去也没声,估计也不 ...

相信也没这么容易烧接口有些有防水功能的手机泡在水里也相当于接口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完全通用,因为存在两种形式,带DAC和不带DAC
带DAC的适用于任何Type-C接口支持USB-OTG模式的设备,包 ...

感谢科普,估计带DAC的耳机肯定要贵一些,因为它带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全通用,我老婆的华为原装耳机在我的摩托罗拉上显示“不支持该音频设备”,原装也没有送耳机,淘宝老兰家 ...

买专用的耳机下次换别的品牌手机可能又用不了,蓝牙耳机虽然好用但是电池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