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飞利浦充电器A00390,失败了。。。

楼主(2023-11-17):
飞利浦充电器电源灯不亮了,适配器参数是4.3v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输出电压只有2.57v,开拆

用螺丝刀撬开的后盖,看这充电器是14年生产的。

触点都锈住了,感觉可能是触点的事。

曾经线断了,用双臂热缩管防护上了

这里焊接的也不行,短接上了,背面是一个电容
然后把触点打磨光滑了,短接的触点分开了
然后还是不行,放弃了,换新的吧,也不知道是充电器坏了还是剃须刀坏了。。。。

网友:
看起来相当的简陋啊

网友:
适配器是4.3v的,估计5V的也行。,

网友:
拆修了白天,没有查出故障点,有点可惜,不过还是换新使用比较放心

网友:
用5V头穿个硅管,正好是4.3V

网友:
这个是假的。

网友:
不像原装的啊   好简陋啊

网友:
你这个是山寨货吧

网友:
这妥妥的山寨货啊

网友:
换新吧,这样的电源拆开看看就行了。

网友:
假的,这种从电源来说危险性非常大,因为正规的防水电源是灌胶的。
输出线还是双重绝缘线。。。

当然了,刮胡刀一般也不是金属外壳可。。

网友:
做工不咋地别修了

网友:
满满的山寨风格

网友:
感觉没找到原因啊。哈哈。

网友:
电源看起来很差劲

网友:
看着有点年头了

网友:
基本是山上的一样

网友:
山上的,现在充电头很多啊,为啥要用这个?估计也就是修来玩玩,提升技术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
看着不像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