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剃须刀S108,这个应该是真的吧。。

楼主(2023-11-17):
刚才拆了充电器,好多网友说是山寨的,这把把剃须刀拆了,应该是真的吧。。

输入电压是4.3v
上面有两个螺丝拧下来上盖就下来了,我没有暗扣

难怪可以直接水洗水,旋钮都有橡胶套

取下旋钮,里面的结构一下子就可以拿出来

直接放到这个桶子里面

电池是1.2v的
也没看到充电模块,不知道4.3充电器怎么给1.2v充电的。应该是那个小电阻充电的时候分压了吧。
电池也不能直接拿下来,需要焊接,对更换电池不太友好,不过这样也增加了剃须刀的耐用性。
最后,谢谢观看。
看起来应该是充电器坏了吧,整一个充电器去。。。

网友:
说实话不像是真的

网友:
这做工看着有些低端。

网友:
防水还好一点,电路是真简单

网友:
外表很美丽,内部不符合这个牌子。

网友:
飞利浦究竟有多少型号的剃须刀

网友:
应该是假的,做工粗糙

网友:
咋看都不像真的

网友:
我也有个假的飞利浦,没想到还挺耐用

网友:
说实话,感觉有点不保真。
传说中的复杂的充电控制电路都没有了啊

网友:
没有这么简陋的,假货

网友A:
这应该是真的.退一步说,就算不是真的,这质量也不比真的差.

网友B:
飞利浦就这鸟样的,况且这还是低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真的.退一步说,就算不是真的,这质量也不比真的差.

太感动了,终于有一个朋友说是真的了,我又问了他家店,人家信誓旦旦的说他家有授权,支持验货,也支持飞利浦全国联保,给我整的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就这鸟样的,况且这还是低端货

看了看以前的拆机帖子,低端货好像就这个结构

网友:
这个也像是假货

网友:
可能是个贴牌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