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5B不小心接入5.2v竟然没烧!

楼主(2023-11-17):
       今天出差了看论坛发个贴,是前几天的事。
      看大家都在玩fluke万用表,也有点心痒,花钱买新的?那是不可能的,鱼池打黑淘了一块。在搅拌站出差主力是一块ut201钳表。
      卖家给的图片没开盖,看后面电池触片断了一个,锡焊周围还干净,估计即使漏液也不会严重,没电池盖,也没装电池试机,想了想还是拿下了。
       到手一番折腾,遗憾当时没拍照片。电流档整流桥和二极管炸开。漏液到处都是,都流到屏幕框上去了,好在漏液透明度好,腐蚀轻微,先用酒精洗刷了电吹风吹干,晾几个小时装好后试机。电压档,电阻档都有底数。看样子洗得不够彻底,再用化油器清洗剂喷了半瓶,然后晒大太阳半天后,再次装机测试,接短接线电压档底数0.1mV到0之间游走,电阻0.1欧。学不会修大师的放一晚上第二天再测试没问题。看来成功了。
      期间接DIY的可调电源在3v测试时,发现表显示值怎么在变,弊了一眼可调电源,靠!5.2v了赶紧断电。检查可调电源发现电位器在3伏左右时不稳,拧到3.1v就没事,看来电位器有问题,还好虚惊一场,表没事。
      写得啰嗦各位别介意。
说一下体会,手感结实,肯定耐摔,做工确实好,电阻档慢的要死,电阻档输出电压0.2v适合在路测量。二极管档1.53v,好多LED都测不了。电容档最大200uF鸡肋而且慢。我这急性子用0660的表都不爽,下次回去一定把晶振换了提速。所以我觉得搞电子维修的肯定不喜欢用这表。
附一张别人的校准电位器图

网友A:
才5.2V,山寨表我电压打成电流220V也没见烧,表笔都炸掉半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才5.2V,山寨表我电压打成电流220V也没见烧,表笔都炸掉半个。

人家是供电电压,不是测量5.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供电电压,不是测量5.2。。。。

我印象中万用表都是9V供电的

楼主:
没说清楚,是可调电源给表供电3v,结果不小心到了5.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5.2V,山寨表我电压打成电流220V也没见烧,表笔都炸掉半个。

当然是表的供电电源压,这没电池盖装不了电池,测试先用鳄鱼夹外接电源供电,电源是DIY tl494改可调

网友:
运气真好,下次不一定有了

网友:
fluke表质量不错

网友:
供电啊,那确实运气好

楼主:
这表卖家说之前动车维护那边收来的,没有电池盖了干脆改锂电池,5号电池盒刚刚好放入槽内,一节550mA/h铁锂+占位筒。现在各档位回零较好,对比ut890c简单校准了一下。

网友:
如何升级到15B十,测频率,背光。

网友(2024-03-19):
效准,你说的应该是“校准”吧,“校”在这里念“jiao”。

网友(2024-12-17):
照你这样说可以直接更换3.7v锂电池

网友:
因为电源后面有ldo

网友C:
我有个17B闲置,真不知道为啥那么多人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17B闲置,真不知道为啥那么多人喜欢

15B绝对一代经典,皮实耐用,还长期稳定精度。这种表就是穷人法拉利。

网友:
我折腾万用表比较搞笑1把电池接反了,以为烧坏了。刚好也是漏液弹片没有了,用线接起来的。然后也不搞了上网找人修。有的人呢也是贪心,说可以把我修好。只有一个老实的人说接反了不会烧!让我再试试。果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5.2V,山寨表我电压打成电流220V也没见烧,表笔都炸掉半个。

那是你表笔线断的差不多了,变成保险丝了,刚好你的山寨表没设计保险丝?

网友:
用惯了7106的9V 结果给UT60A的COM/V-加了6V电压 直接把芯干废了

网友:
毫安档误测220才会炸那样,而且不是原装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