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奇怪故障

楼主(2023-11-17):
最近一阵子拆了很多鼠标玩,也就是玩玩而已,今天突然发现我平常用的鼠标突然失灵了,起初以为是断线,拆开把线剪掉一截又焊接好,故障依旧。
鼠标平时就插在我的本子上,但是这个鼠标换在其他电脑是正常的,另外的鼠标插到这台本子也正常,这台本子插u盘也正常,插硬盘盒也正常,排除笔记本usb口接触问题和供电问题,然而鼠标在其他电脑正常用,唯独在这台本子上不能用,太奇怪了,插入时会有叮咚声,设备管理器也有这个usb输入设备,没有叹号,刚识别还可以动,几秒钟后鼠标熄灭。

我这是碰到灵异事件了,百思不得解

网友A:
我在我这个机器上插的金士顿8G红色的G2 U盘,突然在这个机器的所有USB口上都不认了,插其他U盘正常,可是那个U盘是正品,在除了这个机器外的任何机器都认,这两天,该机对另一个64G的东芝U盘又出现不能在右侧垂直一溜显示U盘内容(其他移动盘都能显示)。当我换一块本机硬盘,这些问题就解决了,那之前不认的U盘就没事了,正常了,你说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我这个机器上插的金士顿8G红色的G2 U盘,突然在这个机器的所有USB口上都不认了,插其他U盘正常,可是那 ...

灵异事件,你赶紧去烧烧香

网友B:
供电问题啊,查和电源有关的元件和线和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问题啊,查和电源有关的元件和线和接口

有道理,但是插其他设备证明usb口是好的,鼠标换到其他电脑又是好的,就很迷,鼠标里有2个10uf电解电容,我都换成47uf了,故障依旧

网友C:
驱动或者接口有问题,重装系统应该可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或者接口有问题,重装系统应该可以正常

我也想到了,改天试试,接口没问题,估计就是驱动或者注册表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我这个机器上插的金士顿8G红色的G2 U盘,突然在这个机器的所有USB口上都不认了,插其他U盘正常,可是那 ...

查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个有个未知设备,删除并重新加载就好了,我昨天下午遇到同样的故障,两个金士顿都插了没反应,换移动硬盘正常,u盘在别电脑也识别,软件问题。

网友:
鼠标接口拔出一点点试试

网友D:
感觉像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USB设备识别不良,排除设备和主板以及操作系统问题后,应该重点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尤其是5V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这真的是很奇怪

网友:
也可能是触点问题,把两个触点都擦一下.

网友:
1. 先试一下进U盘PE后看看鼠标是否正常,排除系统方面的问题
2. 插入USB分线器再插鼠标看看,是不是接口接触有问题,冬天有时弹片压不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是驱动的问题

一般都是电源问题,带不动。一般都是电源问题,带不动。一般都是电源问题,带不动。

网友:
换个鼠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