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海康威视网络摄像机DS-IPC-T12H-I,看看有没有办法清除密码(已清除密...

楼主(2023-11-17):
从收废品的老汉手里6个里面花15元买了一个比较新的海康威视网络摄像机,想用电脑连上照看一下自家大门,结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玩,接电脑同段网络的路由器上,使用局域网IP查找软件无法看到摄像机的IP地址,网上咨询了一下说是需要安装海康威视的iVMS-4200 客户端,结果倒是能看到IP,与路由器的192.168.1.1不在同段,是168.254.0.116,添加时提示还需要密码,度了一下说用户名是admin密码是12345,试了一下提示错误,度友说可能是原用户修改了原始IP地址和密码,需要通过海康的400密码重置助手更改密码,安装以后才发现还挺麻烦需要使用微信处理,看看太麻烦搞不好如果是收废品的老汉顺的摄像机,那就说不清了,只好拆看看看,另外再看看有没有其它方法清除密码。

今天在酒店门口捡到的蓝牙耳机,还能与手机蓝牙连接,音效不错。

今天在酒店门口捡到的蓝牙耳机,还能与手机蓝牙连接,音效不错。

网友:
挺好的  一般坏不了吧  搞到密码就可以玩了,可以搞个工控板搞个黑群晖挂上,挺方便

网友:
只要搞到密码就可以玩了

网友A:
摄像头没密码就等于是废品吧,拿回来也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没密码就等于是废品吧,拿回来也用不了

就是的,先吃灰吧,看看如何破解密码。

网友:
用电话号码好像可以重置的。

网友:
密码可能在norflash里面可以导出来看看

网友:
破解密码是个麻烦事。

网友B:
下载个海康sapd软件,搜到摄像头,然后点右下角忘记密码,然后用微信关注海康威视客户服务公众号,点服务支持,再点密码重置,选择摄像机就行了,扫一下摄像头密码重置的二维码然后直接修改密码

网友:
据说有办法

网友:
密码不好破解

网友:
芯片2017-5是海思的Hi3516ERBCV100(Hi3516E V100)

网友:
楼上某层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破解不了,就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海康sapd软件,搜到摄像头,然后点右下角忘记密码,然后用微信关注海康威视客户服务公众号,点服务支 ...

你是高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这个要破解还是有难度的啊

网友:
这集成度的确有点高,4层板子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海康sapd工具几分钟搞定

网友:
不用拆,在公众号上就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海康sapd软件,搜到摄像头,然后点右下角忘记密码,然后用微信关注海康威视客户服务公众号,点服务支 ...

已经下载安装了,操作起来比较麻烦,而且还需要原注册用户的资料,这个到哪里去找,如果能找到直接问密码就好了,也就不需要破解密码这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