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的监控如何?价格比较便宜

楼主(2023-11-17):
需要一个4路监控,看了各个品牌的价格(淘宝上),觉得TP的价格真便宜,这个牌子好像一直做路由器,应该不会有坑吧?

网友:
放心大胆用,TP安防还是可以的。打开APP还没有广告,

网友A:
感觉app比萤石的好用,没啥问题

网友B:
用了大半年,目前稳定性可以。就是比海康的清晰度差一点。一分钱一分货嘛,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大半年,目前稳定性可以。就是比海康的清晰度差一点。一分钱一分货嘛,可以理解。 ...

那就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app比萤石的好用,没啥问题

家用的app比海康的好用太多太多了。

网友:
一直用海康,没用过其它品牌的监控,也无从比较不同品牌之间的差异。

网友:
还是海康吧,用着放心

网友:
大华也挺好的

网友:
乐橙的 很好 清晰  ……

小米的差点  但是肯定比TP好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