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Redmi AirDots真无线蓝牙耳机

楼主(2023-11-17):
自己算是忠实米粉了,小米刚出第一代真无线蓝牙耳机,我就下单了。

其实本身我是用不到蓝牙耳机的,自己电话不多,也很少用手机听音乐,但看到新鲜玩意儿就手痒,唉,这是病吧?

说正事儿。

耳机拿到手后,把玩了一段时间后,就放着吃灰了。偶尔拿出来再把玩把玩,总共使用时间,不超过10小时。

前两天翻出来再次把玩的时候,发现上盖掉了

原因是插在上盖转轴处的一根小铁柱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出来遗失了,导致一欣盖儿,盖子就和主体脱离了。

今天闲着没事,看看能修好不。

先把主体拆开,四周有几个卡扣,用撬刀沿着缝隙轻轻撬开就行。

里面结构很简单,就是上图的样子,底部有电池,300mah,然后就是耳机仓和电路板。

我们找到一根粗细差不多的铁丝

比量一下,截取合适的长度插进去

粗细正好,没有太粗插不进或者太细乱晃的情况。

然后在这截铁丝的中部,打磨一个小凹槽

至于有什么用,一会儿就知道了。

然后我们把铁丝拨到一边,另一边别露头。

然后把铁丝露头的一边先插到主体对应位置的小孔中

然后用镊子的尖头,抵住铁丝上的小凹槽,往另一端稍微滑动一点,这样,两边就都卡住了。知道为什么在铁丝上打个凹槽了吧?不打的话,光滑的铁丝没有受力点,不好往另一端拨动。

搞定,完美。

网友:
很少用基本最后的结果就是没电,然后换电池,换好继续放着

网友:
范大师喜欢把东西放积分商城,

网友:
思路不错,中间处理一下,两头都不露,防止再脱落还隐藏不露,漂亮。

网友:
很精致的维修过程,没想到电池仓这么小的容量

网友:
开眼了,真还没打开过

网友(2024-10-29):
做工不错,比某强北的好了不止一点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