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个IP还需要重启,这种摄像头是不是全都是蜡鸡:(

楼主(2023-11-18):
改个IP重启个毛线鸭,
重启多麻烦的事情啊
改个IP有必要重启么,为何改个IP就要重启

网友:
路由器也是的啊

网友:
砸了,另外买不需要重启的,不砸是小狗

网友:
人改名还要去公安局派出所呢,费事就别改

网友:
默默的换IP就找不到它了

网友A:
我的印象里好像更改ip不需要重启的设备很少,或者说没有,除了电脑。因为改了ip就需要重新登陆。

网友B:
一般情况设备更改IP地址以后都会重启后才能生效吧,电脑改计算机名后还得重启才能生效呢。

网友:
IP是身份证号来的

网友:
都是这样的啊,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一直就是这样的,已经习惯了。

网友:
我改linux虚拟机服务器的ip都习惯直接reboot,感觉比重启网络服务更方便

网友:
嫌麻烦就别改咯

网友:
IP就是身份证,改身份证你觉得是小事,牵扯的事情就大多了。

网友C:
不重启,怎么使用新的IP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设备更改IP地址以后都会重启后才能生效吧,电脑改计算机名后还得重启才能生效呢。 ...

win95 我记得改ip是要重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重启,怎么使用新的IP地址?

电脑改IP不需要重启的,很多摄像头改IP也无需重启的

网友:
看菜单就知道是海康的,不想重启就断网后再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印象里好像更改ip不需要重启的设备很少,或者说没有,除了电脑。因为改了ip就需要重新登陆。 ...

电脑的网卡也会重启,会断网

网友:
一般把这种IP打码的人,基本上都懂一点,但懂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