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pfh22大s颗粒用啥主控手搓U盘

楼主(2023-11-18):
颗粒代码:PFH22 实际编号:FBNM16A256G9KDBANJ4 颗粒级别:AR。用is903量产不了,这个pfh22大s颗粒用啥主控手搓U盘?

网友:
PFH22 = FBNM16A256G9KDBANJ4 SpecTek
  256Gb SLC 32Gx08  VBGA 132-ball 3.3V/1.8V
CE=1,PLANE=4,BLK=2944,PG=768,BYTE=18592
它的ID好像跟PFH17是一样的,为:2CD40C32AA00
上SM3281识别为MT29F512G08EBHAF
M16A的QLC,应该是256G的,听说IS918也许也可以,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IS903基本针对MLC的,所以肯定开不了这个QLC

网友:
M16A制程,大S厂搞得SLC,实际上就是N18AQLC,甚至ID都没变

网友:
3281用黑片工具可以开psl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