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万和燃气热水器E7故障

楼主(2023-11-18):
一台万和燃气热水器出现E7故障代码还滴滴响不能启动,在网上查到E7是拨码开关故障,拆下面板和主板盖就能看到红色的拨码开关,原来是2档往上拨的自己重复拨动了几次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后来将2档拨下来把3档拨上去就能正常启动使用了。

网友A:
这也坏?受潮氧化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B:
这个拔码开关是调什么的,有知道的兄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坏?受潮氧化接触不良了吧!

相信一般机械开个大多都是这种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拔码开关是调什么的,有知道的兄弟吗?

我也很想知道是调啥的。

网友:
高档,还有拨码开关

猜测是设置最小气量,保护时间这些的

网友:
燃气热水器也配这么个拨码开关,容易受潮氧化失效,费工费时。

网友:
原来有这种操作法。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是调气源,还有风压的。

网友:
这个拔码开关是调什么的

网友:
没有搞清楚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就随便拨了一个?使用开一切都正常吗?

网友:
这种设计就没有考虑使用环境,是设计缺陷。

网友:
要保险拆下来按要求用导线直连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