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佐卡无线手持吸尘器简约拆修

楼主(2023-11-18):
左卡无线手持吸尘器简约拆修
怪异形状的吸尘器。。不过头子好像没拿过来

尘盒跟身体是可以分开的

未拆经测,是开关接触不良造成

拆开。。这么大空间就两个电池。。属实有点浪费
还不如弄小点还好拿

经查,电机螺丝松动一颗

本来想把风轮拆下来旋紧,结果差点把风轮弄散架了
经沟流,我直接用502将电机固定在架子上

电池坏了还能换,电机坏了。。额。。不说了

铭牌这张图上传不了了。。尴尬。

终于上传了,这120瓦是什么鬼

网友:
车内吸下灰还是可以的

网友:
造型奇特   没见过

网友:
7.4V120W,电流大约15A,应该有虚标。

网友A:
风轮塑料老化了么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车载吸尘器。

网友:
车载的是那种直把手,这个像是吸地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轮塑料老化了么

拿不下来,翘了半天,后面放弃了,有点变型

网友:
车载吸尘器,好奇怪的造形。

网友:
车载吸尘器也就这么个质量,能用两三年就不错了

网友:
功率还可以!

网友:
无线的用着方 便,就是电量小点

网友:
风轮拆不下来,等电机有问题了就可以直接报废了。

网友:
功率应该没有这么大吧。

网友:
就是电机有点小

网友:
这个就是轻度使用,要是重度的话,顶不住

网友B:
充放电电路都没有,这个配置有点简单

网友:
没啥力气吧

网友:
功率肯定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放电电路都没有,这个配置有点简单

那就看充电器了,有的配的DC5.5的电池组充电器。    设备里就只剩下保护板了。。

好多地摊灯就是类似设计,灯头里就一个开关,一个电池和一个灯板,充电电路都在充电头里。。